是不是减速机速比越大重量越重

楼主(2013-09-15):
想问下是不是减速机速比越大重量越重,我说的是自身的重量,是不是这样的?1比10的重要我看了是56KG,1比100的就要200多KG

网友A:
不是。
比如说少齿差类型的减速器,速比可以轻松到达50.而重量通常都没有20KG.
楼主所说的是一般的圆柱齿轮减速器,其一级传动的速比都不会超过8,通常是5左右,所以需要多级齿轮组合减速了。重量自然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比如说少齿差类型的减速器,速比可以轻松到达50.而重量通常都没有20KG.
楼主所说的是一般的圆柱齿 ...

是涡轮蜗杆的,重要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比如说少齿差类型的减速器,速比可以轻松到达50.而重量通常都没有20KG.
楼主所说的是一般的圆柱齿 ...

这样的话体积会不会也变很大?可是我看了同一类的只是重量变了,减速机高和长的尺寸是一样大,宽度没标

网友:
好像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可以打电话问问

网友:
是的,同一种的,但是如果有技术原因,材料原因,不一样的话,就不是了。

网友:
看你的输出扭矩和减速机的内部构造

网友:
如果是同一类结构的,可以这么参照一下。但不能作为设计依据。

网友:
同一类型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同种型号的是这样!

网友:
应该不全是,在选择减速机的时候有时很注重速比的,有的速比高的重量反是轻的。

网友:
重量和功率关系大,和传动比的关系不好说吧

网友(2013-12-26):
不一定吧。

网友:
对于同类减速器来说,一般是对的,这是因为,减速器的设计是按照同等的输入功率,速比越大,输出端的力矩就越大,要求轴、齿轮、轴承箱体都要相应做大以满足强度要求,材料大了,重量肯定也会增加。但是也不一定都是这样,使用不同结构的减速器,可能速比增大不少,但是体积重量增加不多。还有一种情况,有时设计要求速比大但是不一定要满载,可能负荷并不是很大,这时也可以适当选用安全系数,够用就行,体积重量也就会减少了。

网友:
同厂家同系列同基座号,速比越大,应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