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像采集编程配合并联机器人

楼主(2013-09-15):
图像采集编程
配合摄像机进行物体方向选择,例如:一容器从出口连续掉下物体(有2头),但只是用物体的一端,如果掉下的物体不是想要的一端,使用摄像机图像采集功能或其他可控设备处理,输出一个电压或信号驱动电机转动,把错误的物体一端纠正过来。不知新手语言表达不到位或语句不顺请您谅解,知道的哥哥分析分析,需要配备哪些配件(如.并联机器人定位)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做这个都没问题,用视觉定位识别就行,工控机,相机镜头,机器人或旋转机构

网友A:
用带有I/O的视觉相机,再配合其他机构
有玩过识别针头方向的,针头旋转,视觉相机识别定位后针头停止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有I/O的视觉相机,再配合其他机构
有玩过识别针头方向的,针头旋转,视觉相机识别定位后针头停止旋转

谢谢楼上2位哥哥 的回复:我是做安防 的  对摄像头的工作有些了解,I/O的视觉相机这些我不懂,不知还需要编程或其他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哥哥 的回复:我是做安防 的  对摄像头的工作有些了解,I/O的视觉相机这些我不懂,不知还需要 ...

在某样本上截了两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某样本上截了两张图

楼上哥哥  备齐这些 配件 需要多少钱,用途很简单,物体选择的 大小头。

网友:
这个不难的,你可以找供应商咨询,他们会很乐意帮你解答这样的问题的

就你的项目来说,需要一个CCD(相机)、镜头、光源,最主要的就是这几个了

CCD是用来检测目标物,它拍照后进行图像分析,依照程序设定输出信号。

镜头是用来调整焦距,让CCD取得的图像清晰,如果图像模糊,可能无法识别出需要的信息,镜头种类有很多,工业相机用的镜头,大多是不能自动变焦的,而且视域范围小,目标物距离相机的允许偏差只有几mm,超过了图像就模糊了。工业领域对视觉检测需求量越来越大了,迫切需要低成本的自动变焦镜头,我们找供应商咨询过,目前几乎还没有这样的商品。供应商建议使用激光测距+伺服移位的方式来自动调整目标物和镜头之间的距离。

光源并不是非要不可,要看现场的光照情况,如果光照度足够,可以不用光源。光源使用的时候对人机工学有点影响,如果亮度比较高,可能会造成附近操作者眼睛不适,操作者需要带眼镜防护,或者将照相系统使用一个暗室隔离。还可以使用红外光源,由于它是不可见光,所以对操作者几乎没有影响,并且它还屏蔽环境杂光干扰,但是对应的镜头需要使用红外滤光片了,附近可能不能有明显的辐射热源。

如果不需要将拍照的图像显示出来,整个照相检测系统的组成也差不多就这些了。

如果需要显示图像,需要使用屏幕,这个屏幕比较贵,相机供应商处可以采购,还可以使用上位机来接收图像,比如HMI,或者工控机等,工控机需要加装一个数据采集卡才能取得相机的图像,HMI需要咨询供应商,看是否支持相机的通讯协议,否则就算有了HMI也不能显示相机检测的图像。

如无特殊要求,一般来说CCD+镜头+光源价格大致在2万以内,屏幕大致1万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哥哥  备齐这些 配件 需要多少钱,用途很简单,物体选择的 大小头。

将你的物体图片或者图纸发出来,如果形状上有可用传感器识别的特征,就不需要图像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你的物体图片或者图纸发出来,如果形状上有可用传感器识别的特征,就不需要图像检测了

楼上哥哥  这是我简单做的例,不知能 看懂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哥哥  这是我简单做的例,不知能 看懂不

这种尺寸和形状差异大的物体,用普通传感器确实不好处理,谁也不知道大蒜能长得有多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