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应该用什么材料才不会变形

楼主(2013-09-16):
银色的是钢材,黄色的是黄铜。钢材的作用是载板,黄铜加热用以熔胶用。钢材的大小是920×300×30,黄铜是750×40×40。请问,在这种情况下黄铜会不会变形,钢板又会不会变形。钢材有几种选择:一是铸铁,二是45#钢材。如果用45#钢是否需要经过淬火处理,加硬后是否需要作消除应力处理。谢谢。文字表达能力有限,如果有不明白的,请及时发问。

网友(点评):
结构形式不错,,,铸铁好用。

楼主:
银色的是钢材,黄色的是黄铜。钢材的作用是载板,黄铜加热用以熔胶用。钢材的大小是920×300×30,黄铜是750×40×40。钢材不需要发热,但黄铜需要加热到300°C。请问,在这种情况下黄铜会不会变形,钢板又会不会变形。钢材有几种选择:一是铸铁,二是45#钢材。如果用45#钢是否需要经过淬火处理,加硬后是否需要作消除应力处理。谢谢。文字表达能力有限,如果有不明白的,请及时发问。

网友A:
受热变形都会有的,我觉得你是担心应力变形,这个就难了,应力去除方法多样,但都无法完全去除。
铸铁件成型后给较长的回火时间来消除应力,应这样得到的变形应该比较小。

铜材的变形量还是相当大的,如果选择铸铁就必须计算受热后的变形来给出预留的间隙尺寸否则铸件很可能会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热变形都会有的,我觉得你是担心应力变形,这个就难了,应力去除方法多样,但都无法完全去除。
铸铁件成 ...

之前有看过别人发出的帖子。别人用的是一块200*200*15的45#钢,加热的400度,但是变形好大。我看下面回帖的说如果淬火加硬的话可以改善这一情况?

网友:
如果经过了淬火处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铜在受热膨胀时产生的应力,但仍不宜太紧

热处理我只懂皮毛,没有办法告诉你。抱歉

网友B:
帮楼主找了一下黄铜的热变形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可见,要想控制热变形,只能从降低应力着手

网友(点评):
所以俺说“类似”。

网友C:
变形应该都有,如果使用中没有其他外力,建议楼主结和类似6楼的资料,直接在发热件尺寸设计上考虑热膨胀进去,这样以后的应力最小。甚至可能做到理论上零应力。

网友(点评):
大侠看错了,这个并非是温度——应变曲线,而是在某一温度下应力——应变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找了一下黄铜的热变形资料,可以参考下

是否只要发热,那么不管用什么材料都无法做到零变形

网友(点评):
正解,现在对于材料热变形的研究资料还不是很多。估计大多相关设备是根据经验缩小尺寸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形应该都有,如果使用中没有其他外力,建议楼主结和类似6楼的资料,直接在发热件尺寸设计上考虑热膨胀进去 ...

应力直接影响变形?按照这样说,应力越小,变形就越小。

网友(点评):
加热件工作变形产生的应力源于工件冷尺寸在热膨胀后固定位置对他的束缚,消除这个束缚也就可以消除应力。或者这样理解,给应力一个出口,使变形在预计之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否只要发热,那么不管用什么材料都无法做到零变形

如果我要黄铜的变形量控制在0.2mm之内,那么应该如何做,谢谢。

我们虽然是做机械的,但都不懂那些专业知识,仅仅是依靠自身的经验和技术。以前没做过那么大的热板,而且现在机器已经做出来了,热板的厚度有限制,不能一个劲的加厚。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力直接影响变形?按照这样说,应力越小,变形就越小。

如果我要黄铜的变形量控制在0.2mm之内,那么应该如何做。还有那块黄铜,是否可以用别的材料来代替。谢谢。

我们虽然是做机械的,但都不懂那些专业知识,仅仅是依靠自身的经验和技术。以前没做过那么大的热板,而且现在机器已经做出来了,热板的厚度有限制,不能一个劲的加厚。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黄铜的变形量控制在0.2mm之内,那么应该如何做,谢谢。

我们虽然是做机械的,但都不懂那些专业 ...

或者我把材料加厚,对于表面的平衡变形应该可以起到降低的作用吧!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一点变形都不能有,但在0.2mm以内可以接受???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黄铜的变形量控制在0.2mm之内,那么应该如何做。还有那块黄铜,是否可以用别的材料来代替。谢谢。 ...

或者我把材料加厚,对于表面的平衡变形应该可以起到降低的作用吧!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一点变形都不能有,但在0.2mm以内可以接受???期待您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