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不均匀,两边比较深,怎么调都调不好,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3-09-16):
看着图片,砂材是白钢玉,工件是石膏做的半,怎么调枪的位置 压力 都是两边都喷得比较深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接触过,不大懂,我猜是两端停留时间较长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不大懂,我猜是两端停留时间较长的关系。

摆动是电机带动的 ,传动就那样了  该怎么调节  啊

网友:
可以调行程的话就调大些,起始点和回程点在工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