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跳过功能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单独一行时

楼主(2013-09-16):
程序里面频繁使用,但是不懂意义何在,书上网上也找不到,请大侠详解,谢谢!

补充一点,我所见的程序里面G31都是单独一行,后面没跟其它语令,不是材料上讲的后面跟了很多动作,遇到中断信号就放弃后面动作那种情况。
所以不清楚G31单独一行时是干嘛用的。

网友A:
G31就是一个跳跃功能。例如,安装测量设备,到了测量点后,就必须要使用跳跃功能,否则就撞机了。

网友B:
探针会使用,主要用来测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1就是一个跳跃功能。例如,安装测量设备,到了测量点后,就必须要使用跳跃功能,否则就撞机了。

 N10 #1=#1(1)
 G31
 M105
 G19 G56
G31
IF [[#114 EQ 0] AND [#555 EQ 1]] GOTO 50
M60

比如这段里面G31如何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针会使用,主要用来测量用

貌似我们这台机没有探针,专用设备,不需要探位置和角度

N10 #1=#1(1)
 G31
 M105
G19 G56
 G31
IF [[#114 EQ 0] AND [#555 EQ 1]] GOTO 50
M60

比如这段里面G31如何作用?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N10 #1=#1(1)
 G31
M105

下面是宏语句,加G31的作用是,防止在执行上一段程序时预读到这些宏语句。

网友(点评):
是类似于一个延时的作用吗?可是这样使用g31怎么知道何时停止呢?系统能自动识别g31和上一行的完成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是宏语句,加G31的作用是,防止在执行上一段程序时预读到这些宏语句。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还不是很清晰,能不能就我的例子里面的两个G31具体作用过程解释下?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还不是很清晰,能不能就我的例子里面的两个G31具体作用过程解释下?麻烦了

一般单段加G31,是怕正在执行的程序段影响G31后面程序段的结果。比如, 你的例子中,IF [[#114 EQ 0] AND [#555 EQ 1]]判断语句,是要求在M105执行后、且进入G56坐标系后,再进行判断。没有G31,有可能会造成系统还在执行M105或者在其他坐标系中时,系统因为将判断语句做了预读处理已经完成了判断,这样就会出错,判断语句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而如果加上G31,后面的语句不能预读,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单段加G31,是怕正在执行的程序段影响G31后面程序段的结果。比如, 你的例子中,IF [[#114 EQ 0] AND ...

谢谢!
那G31的作用范围是多少?是只要G31存在,那么该行之后的所有内容都不预读?

另外第一个G31有作用吗?琢磨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G31的作用范围是多少?是只要G31存在,那么该行之后的所有内容都不预读?

对,后面都不预读。

第一个G31应该是与M105有关,但要看M105是怎么处理才能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后面都不预读。

第一个G31应该是与M105有关,但要看M105是怎么处理才能搞清楚。

谢谢!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后还请多指教。

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