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说柴油机缸盖上有凹坑,而汽油机缸盖上的凹坑很小或没有,为什么

楼主(2013-09-16):
我一个师傅说柴油机缸盖上有凹坑,而汽油机缸盖上的凹坑很小或没有,想请教为什么。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气阀座吗?

网友:
柴油机是压气后喷油的,那个凹坑是燃烧室,火焰扩散用的,柴油机要有这个,

汽油机是电点的,基本不需要火焰扩散空间,留一个压缩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哦,我们的在活塞上

网友(点评):
叫涡流室。

网友:
跟大侠长知识!

网友:
柴油机的活塞顶部都是凹的,而且较深因为柴油机是压缩点火的,凹坑是为了增大燃烧室的容积,增大压缩比,从而提高车辆的动力。所以柴油机多用在货车、载荷较大的车辆上.
汽油机的活塞的顶部大部分是平的,但也有凹的、凸的,凹坑的也没有柴油机那么大。

楼主:
原来如此,小弟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