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床改进,请教

楼主(2013-09-16):
带锯床  需要一次锯好多根圆钢,现在锯床只有侧面夹紧装置(液压缸),想在上面另外加个液压缸压紧,受力无法估计,只能参照侧面夹紧液压缸大小,侧面液压缸目前 夹紧一步到位,放松可以点动。

1.原来液压缸控制阀门是什么形式的?
2.新液压缸共用原来的液压站可以吗 ?怎么接?
3.夹紧先后顺序如何控制?

液压方面小白,还望赐教

网友:
根据你对问题的描述,不对设备具体了解的情况下难以给予准确解答。

1.最好自己拆开看下,一搬能够定位的都是3位4通阀。
2.可以,取原控制阀P、T口,增加一路控制阀。
3.顺序依据你的工件定。

网友:
什么型号的带锯,我们用G4235上面有压紧油缸。

网友(点评):
液压那块就1个阀吗

网友:
不是啊,有顶压、侧压、升降等,都是三位四通阀,都在一个阀块上。你没有液压图吗?

网友:
设计个工装就行,,,,,或者圆钢之间夹上钢板,,,,,

网友:
国外带锯床都用动力单元,可以任意叠加阀组,国内都还是液压站,OUT了

网友:
圆锯机锯切效率高,切割面好!

网友:
可以考虑夹具改为双V型夹具,液压缸就没必要

网友:
看看KASTO的东西吧

网友:
可否改用丝杆手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