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的截面尺寸的选择,有什么依据么?

楼主(2013-09-16):
如题!

楼主:
我感觉是对于给定的活塞、活塞杆、或缸筒的直径,可以自由选择O型圈的截面积。不知对不对?

为什么附件只能是这几种格式?png,jpg,jpg,gif,jpe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对于给定的活塞、活塞杆、或缸筒的直径,可以自由选择O型圈的截面积。不知对不对?

为什么附件只 ...

我想给你传个PDF的资料看来,结果附件只能传那几种图片格式,为什么只支持那几种格式,why ?

网友:
一般线径选择与O圈内径有关,内径小,一般线径也小;
没什么很强制性的规定
我们一般都是说密封多大压力,和O圈硬度有关

网友(点评):
谢谢!只有您准确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试问:ID80*CS3.5 和ID80*CS2.62这个两种线径和内径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GB上有明确的规定,既然有标准,为什么非要整个非标的?

网友:
这个不是有标准吗,可以查的!

网友(点评):
说的不清楚

网友A:
O型圈的截面尺寸  也就是线径。  线径的选择和O型圈的工作状态以及安装沟槽尺寸有关系。一般动密封在6%-12%静密封在12-25%左右。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先选好O型圈,再设计沟槽么?

网友:
GB3452.1有哦型圈截面及内径选取标准,对于沟槽设计也有相关标准(记不清了好像是GB345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型圈的截面尺寸  也就是线径。  线径的选择和O型圈的工作状态以及安装沟槽尺寸有关系。一般动密封在6%-12% ...

都一样  可以根据O型圈来设计沟槽  ,当然也可以根据沟槽设计O型圈   ,不管是哪一种都必须考虑应用下的 的过盈量和材料收缩比  主要才能确保 完美的配合  也能提高使用寿命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与o圈直径和压缩量有关。

网友:
可以根据应用的具体情况,尽量选用标准的,有国标,也机标,尽你选 用,

网友:
有讲究啊。而且很多,首先是内径的选择,看该内径对应的线径有几种,基本上有的线径都可以用。
之后自己选择个差不多的,再之后设计沟槽。
O圈是液压系统里最简单的东西了,可是也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多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