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孔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3-09-16):
我已经标了孔的位置公差,是否还需要标中心线的平行度?

有一个类似的零件,我只标了位置公差,没有标平行度,外发加工回来是一个斜孔,偏了30丝,车间师付说应该还要标个平行度,然后又说照理有位置公差也行。。。请教各位。。。不知这是不是个小白问题。。谢谢。。

网友:
您只是再横向定位尺寸上有个2丝的尺寸公差,提醒工人这个横向尺寸很重要。工人只能够保证在画线的时候这个横向定位尺寸是正确的。但不保证沿着此线往下钻孔孔不歪。也就是说你只对定位有要求,而孔歪不歪?要不要做钻套,就没有告诉工人啦。你要是有一个平行度公差。工人师傅会考虑做一个钻套老保证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那个孔位置公差已经标注了就可以外协厂家产品不合格。

网友(点评):
那我下次出图时,那个平行度要不要标上的??

网友(点评):
零件图的标注是根据装配图的使用工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好像是位置公差和形状公差吧?

网友:
标注行为公差平行度公差是要的。
位置公差只是说明中心距很重要,平行度公差说明轴线需要平行与基准边。

网友(点评):
这下了解了,下次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网友:
貌似孔没有完全定义,,,,,,与所在加工的面没有标垂直关系

网友(点评):
那怎样控制孔偏的问题?就是一斜孔,,两头不对称。。

网友:
理论上说位置度完全可以搞定,如下图

但是最保险的还是和工人师傅说一下,另外你右图的平行度的标注是不是应该标注在尺寸线上?

我觉得在另外一个视图中标注出孔轴线的垂直度要求会更直观些。

网友(点评):
嗯,你说的太好了,感谢你的帮助,觉得一下子就清楚了,以前觉得圆孔有定位尺寸就行了,但原来现实加工会有这么多的学问,,我右图那个就是标在尺寸上呀,,下次正式标的时候我会拉上去的,谢谢。。

网友(点评):
我说漏了,要求是要标注在直径的尺寸后面。这样才是表示孔轴线的位置公差。

网友(点评):
请问下这截图的书,具体书名是什么,貌似很好,求书名!!!

网友:
圆的中心线,我觉得应该超过矩形的边线,这图,我可不可以认为圆的中心线和矩形的中心线是不重合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这里是没有重合的,物体的中心线应该超出该物体的边缘一点点,我这里只是圆的中心线,我是随便弄个图上来问的,不表达圆孔与矩形对称,,所以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
下次就按7楼说的  在孔上标注位置度公差!!!

网友(点评):
是的,觉得这样方便明了,不用标那么多,学习了,下次就这样标,,谢谢啦,,,

网友(点评):
激动,妹纸回复了我的评论!

网友:
楼主大学是玩恋爱游戏吗?怎么这些常识都不懂啊。真实山西昔阳县大寨乡的铁姑娘啊,呵呵

网友:
平行度公差是 .02,你的孔位置有 .04 公差,如果你允许 .04 的平行度,那平行度标注可以不要;如果你要平行度要求小于 .04,那就需要另外标平行度。

不过,这个图的问题是,你这样标注,你的孔可以无限向下斜吗?更好的办法是7楼说的用位置度标注,13应该是基本尺寸/理论正确尺寸,公差数值之前应该有直径符号表示公差带是圆柱。

网友:
这个,学习了,得去看书怎么标!

网友:
此板的厚度?一般在板上钻孔,直径标在侧视图上,如装配需要,还得标注与基准面垂直度或平行度,直径公差等等,如果仅仅是过渡孔就无所谓了,即使钻偏也不影响使用,比如说过渡垫、调整垫。

网友(点评):
一个很重要的需要配合的孔,因为当时只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其他的没标出来。。

网友(点评):
配合孔起码要标注孔径公差,相对基准面(通常是两个)的垂直度、平行度要求,如加工深度过长,还需要工艺过渡孔,这些基本的东西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都能找到。每个零件的加工工艺性,都是通过装配要求而定的。

网友(点评):
要是能重新传张黑色尺寸线的就好了,看的眼疼。。

网友:
你那外加工件肯定是不合格的,偏了30丝的话13±0.02肯定超差了。

网友(2013-11-29):
标注,不是你把公差标上天,加工商就能给你做出来,2个丝做出来30个丝,你的去找做两个丝的供应商,直径15,做出来的未标公差介于中级与粗级之间,为了瞒住你的平行度,最后面都有可能做成斜的,(孔两侧分别测量,)必须有位置度公差,你还哦、喽寸法

网友(2014-01-13):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我觉得要是孔很浅的话就不要了吧?我们单位的图纸就不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