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切尖有何好办法

楼主(2013-09-16):
各位高手,10mm钢筋,两头切尖,象钉子一样,有什么好方法?长260,切尖长50 不能有毛边

网友:
成型锻打吧 估计没别的好方法了
或者成型磨

网友:
三辊碾压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电热拉断的例子

网友:
参考制钉机。

网友:
能不能考虑红冲的办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