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 H62成型 两边平行度<0.03mm怎么做?

楼主(2013-09-16):
有个客户产品,材料用H62 黄铜板  要求两边成型平面平行度≤0.03mm   求教各位大神怎么做!!一般冲压床无法达到该高精度那么后期我该用什么办法处理? 或者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A:
面积多大?

网友:
.....钣金的方法很难做到,刨床两面刨都不好保证。

网友:
做不到的,机加工都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多大?

产品外形尺寸为 70*40   翻边,两边各有一个10的圆孔 粗糙度:1.6      客户要求原文如下:相对孔穿孔同轴度及底部槽孔平面平行度≤0.03mm  这个冲压床能保证吗?还是后期成型好后,圆孔用其他设备后加工? 有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点评):
看看实际的使用环境,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图纸上的要求都是按手册瞎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