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中蓄电池的用途是这样吗

楼主(2013-09-16):
在柴油发电机中,蓄电池起先通过启动电机提供给飞轮转动能量,在柴油机正常运转后,是不是飞轮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
是发电机给电池充电吧

网友:
你看看在柴油机正常运转后,起动机还转不转。

楼主:
我弄明白了,是我理解上有了差错,电瓶的两根输出线也可以当输入线。

网友:
柴油发电机没见过,见过一般车用柴油机,通常装有一台启动电机和一台小型交流发电机(集成有整流器),电瓶在发动机开启时向启动电机提供电能,发动机启动后,交流发电机向电瓶充电。

网友(2014-02-22):
好像是这样,首先有一个电池(一般是蓄电池 12/24V )对发动机的启动装置进行充电, 然后发动机启动带动发电机,发电机发电通过电缆输送给市电或者其他,在发电的过程,发电机组有一个电池充电器(对电池充电)。 这个对电池充电的充电装置是由市电对它充电的。

网友:
发电机给蓄电池充电啊

网友:
发动机带有发电装置,可以给蓄电池充电,注意所有发电机组安装在车辆上都是单线制,本人用过120kw开式发电机组。购买非但机组请注意发电机组输出稳态电压频率调整率以及瞬态电压、频率调整率等,这几个参数很重要。

网友:
启动电机只是负责带动飞轮,启动发动机。
给电瓶充电通过单独的充电电机或市电接充电机

网友(2014-04-29):
柴发蓄电池的作用应该是提供电动机起励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