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的等速旋转

楼主(2013-09-16):
凸轮问题请教:

已知:如上图,输入推杆匀速V,得到凸轮等角速度W旋转;
求:曲线类型或曲线方程;

网友:
阿基米德螺旋线   机械原理 凸轮运动规律里面有方程

网友(点评):
如果e>0,情况会如何呢?

楼主:
X=(R+nt)*cos(nφ)
Y=(R+nt)*sin(nφ)
R表示基圆直径,n表示第几个,φ表示等分的角度,t为等分角度增加的直径长度。
如果基圆直径100,等分角度为1度。等分角度增加的长度为3,则X=(100+n*3)cos(n)
Y=(100+n*3)sin(n)

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网友(点评):
这是离散数学表达法。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主动轮和被动轮的圆心不在一条直线上,有一定的位差,有影响吗?

楼主:
自己解决不了这个方程。请高手帮忙。

网友:
用滚子直动从动件凸轮机构的凸轮轮廓的解析法求的

楼主:
凸轮公式

凸轮公式

已经知道,x和Y的公式,现在的问题是,从动件沿Y轴匀速运动,从而凸轮等速旋转,应该怎么把这个条件代到公式里,得出实际的公式。请指教。

网友(点评):
有e>0,本例似乎无解。与朋友讨教

网友:
将其中的S代入即可

网友:
红线为W点与凸轮滚子圆心的长度变化曲线,虚线为其斜率

补充内容 (2013-9-17 22:30):
我说错了,是凸轮右上角与凸轮滚子圆心的距离

网友(点评):
请教这是什么软件计算的图,谢谢

网友(2013-10-19):
各位大侠用什么软件做柱状凸轮模型阿

网友(2016-02-24):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主动轮和被动轮的圆心不在一条直线上,有一定的位差,有影响吗?

我测试的结果:
e=0,阿基米德螺线;
e≠0,无解。

网友(2016-12-17):
@georgemcu 求教大侠?谢谢指点

网友:
hoot大侠的图没看懂,只看出来e=5,惭愧!

网友(2017-02-04):
凡是走过,必留痕迹!

网友(2017-05-25):
高手如云

网友(2019-07-28):
大侠太专业了!这个图是cad画的,其中的V曲线,A曲线,轮廓的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是软件计算的吗?谢谢指点!!!

网友:
社区藏龙卧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