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变频器突然停机,查不到原因

楼主(2013-09-16):
设备在工作的时间,收卷变频器突然停机,查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电源 输入信号 之前一直正常么 肯定产生了什么变动咯

网友:
有没有故障代码,有就查变频器说明书,要么过载,要么掉相,没有代码就找设备厂商咨询,没有咨询途径,就自己检查在停机瞬间设备的其他动作,尤其运动部分是否有传感器接触不良或者线路折损,自己找不出来就找别人搞这行的帮你处理。

网友:
描述的不够具体,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很多,楼主应该把自己的检查过程详细发上来,大家才好给予指导。

网友:
把你的风扇散热的打开~~清清灰~~有时候很有用的!

网友:
描述不清楚啊,这样的原因很多的!

网友(2015-06-05):
一般比较正规的变频器都有自诊断功能,出现故障时会显示故障代码,按照故障代码查找问题比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