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结构,大家来看看能不能省掉中间的锥齿轮?

楼主(2013-09-16):
RT!!

网友:
零件绕着锥齿轮A的轴线转90度,省掉锥齿轮就没这90度了吧

网友:
这机构挺经典的,为什么要考虑省掉呢?

网友:
这个得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决定省与不省的

网友:
有点没头没脑,想保持功能不变的话不能省。

网友:
看情况吧 可以省的方法很多种

网友:
一个办法是用红色的“齿条”,不过它的齿是斜的,当然锥齿轮A也要相应修改成斜齿轮,齿条进退时会推动手爪转动。

另一个办法是直接用旋转气缸带动手爪。

不过我实在不明白LZ的图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收益何在?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机械臂的结构,气缸推动齿条做直线往复运动,于其想配合的齿轮旋转带动伞齿轮B转动,伞齿轮B带动伞齿轮A转动,不仅能实现手爪的绕轴线自转,还能使L形转臂可以做90°公转,实现一些工位的作用,省去伞齿轮的话,这些功能就都实现不了了吧

网友:
可以改变下结构,改为蜗轮蜗杆传动!

网友:
省掉之后,被送的物件怎么旋转呢?

楼主:
此贴终结吧!
  俺知道错了,完全按工况来定就好的!

网友:
   如果两个轴固定的话 ,那只能这样了,其他方法比这成本高。

网友:
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