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轮小车怎样才能直线行走

楼主(2013-09-16):
帮人搞了一台四轮电动小车,后轮驱动用的差速电机后桥,前轮用固定小轮两个,底盘高度在230MM左右,盘是1500*1500,正在搞好没来得及拍图片,近几天就拍下来发发看。要求直线行走,有点把不准,忘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参考自行车和摩托车的车轮的支撑结构!
在汽车上叫主销后倾!

网友:
后轮直接用电机驱动,取消差速器。前轮采用同轴同步。具体用在什么位置,工作条件是怎样的,都要考虑在内。你不说,大家也不知道,只能帮到这啦。

网友:
直线行走用什么差速器后桥啊

网友:
你光直线行走不转弯吗?
直线行走可以很容易,转弯还是要差速器

网友:
四轮的话,两个前轮内八字,行话好像叫前轮定位吧。。。

开过车的都知道,完全放开方向盘,车也不会左右乱跑,即使有些小坑坑洼洼车轮都会自己找回来。

如果不是?赶紧去修车厂搞定位吧。

网友(点评):
观察仔细值得赞扬

网友(点评):
开了19年的车。。。

网友:
哥们直线行走你用什么差速器啊!差速器是因为转弯时,内外圈轮子之间速度不同使用的。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迷津,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轻轨,火车轮子直线行走

网友:
好可惜哦,没看到做好的图片

网友:
内八字好

网友:
就等你发图片来了

网友:
记得有前束和内倾…

网友:
这个说不好,不太了解!

网友:
楼主快上图吧!

网友:
等待上图

网友:
地上画条直线,加个传感器可以沿着直线走,要用单片机控制转向

楼主:
上上图试试

成型未装饰

成型未装饰

楼主:
感谢各位大仙指点,交货了就这样剩下的不管了

网友(2018-10-18):
走直线和差速器是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