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决绝

楼主(2013-09-16):
画弹簧的时候,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决绝。我想应该是路径的问题,没有圆滑连接,但想倒圆又倒不了,因为有一条是螺旋线。

网友A:
你是用2段扫描的吧,直接使用可变螺距的螺旋线

楼主: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2段扫描的吧,直接使用可变螺距的螺旋线

可变螺旋线只能画一头,另外一头没法解决。

网友(点评):
第一段螺距 1 第二段螺距10 第三段螺距1 不就是你要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螺旋线只能画一头,另外一头没法解决。

画完一半镜像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