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美国佬的机械停车库’求原理

楼主(2013-09-16):
大鼻子的立体停车库构架紧凑简易,感官上比国内的有些产品看起来大气、安全多了

看图片中升降部分好像是液压驱动的,没看出有横移的结构装置,着实让人费解这个是如何实现4层停、取车的?

网友A:
估计排了取车时间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排了取车时间表呵呵~~

不是你那样理解的,停车可以一层一层堆加上去,取车肯定是随机的

底层有车时,上面车怎么下来,下面车如何上去,

1是环形循环移动,2是升降横移 3;地下挖空升降     图片中前面2个看不出来,第三种不好说,底下掏地洞感觉也不可靠

网友(点评):
图片看,第三种不可能,看图右边开始的13两个车位,底下已经可见普通地面。

网友(点评):
如果下面没有掏空的话,那底层停车板是不是可以省去了呢? 这点该如何解释,底层板毫无意义啊

网友(点评):
底层板?Michael仔细观察停满四层的部分,也有托板?

网友(点评):
你们想多了吧,底层需要板的,要不如何上去呢,可以判断底层和上面可以互换位置的。

网友(点评):
地下挖空哈哈哈

网友:
有没有地坑啊?

网友(点评):
底层路面没看到有地缝啊,如果底下是空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四层做一个整体上下运动,油缸顶到最外面底层与路面平行,油缸收缩倒底上层与地面平行,这样就可以自由存取车了

网友:
这个立体车库看上去简单主要是没有层间横梁,承载板都在底层,进车后升起,不能横向移动。
怎么取上面的车?看不明白?

网友:
顺序取车,没有地库,应该有什么取车时间表之类的吧

1.从倒数最后一个,倒数三个和第一个车位可以看出来,是没有升降板的,应该也没有地库之类的吧;
2.第二和第三车位可以看出来升降板是很厚的,似乎升降板是摞起来的;
3.图中摞的对多的是清一色的奔驰,第一和最后的架子上都是,说明是不是这个停车库是有专用的性质,车主都相互认识?

还有就是在停车库旁边还停着两辆车,它们为什么不停到车库里,要在旁边挤着。

网友(点评):
关于存取顺序你想多了 普通的路边停车库,停取车都应该是随机的,否则肯定没市场

网友(点评):
问题就是是不是路边的停车库,个人感觉应该是顺序取车,原因也写了,总不会有个大叉车把车从上面叉下来吧

网友(点评):
旁边有个马达没看到是升降系统的驱动吗 叉车推上去怎么可能? 一辆大奔谁干叉到四层那么高,就是有人干车主愿意? 常识性的东西就不要计较啦,随机存取车的,这点毫无疑问

网友(点评):
哈哈,那个肯定看到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结构,如果要实现随机取车,那么我能想到的就是有一个类似叉车的升降架,但是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底下也有人说了,这个会不会是修车店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也能乱猜真受不了你们,4S店,停新车的地方。想太多了

网友:
据说是采用哪种升降台接着设置出来一个空位,就是那个只有下面有车的位置,要取车的时候将这辆车取出,接着排列组合,一个一个交替取出车,这个貌似有一个取车的程序吧!小弟不懂,说说个人意见!

网友B:
这应该是车厂或是4s店的停车厂,小区停车厂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行。

网友(点评):
想到一起去了,俺也是这么看得。

网友(点评):
4s店可能性更不大,这是米国,汽车放那么高,客户怎么看、近距离感官要坐进车里去体验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4S店的车库,或试驾车车库, 顺序取车,看车辆型号一致而且每辆都有车牌,可能是4S店的试驾车,先来后到,顺序取车,经济实惠 4层车库,三层隔板,三层升起后,底层无需隔板

网友:
从左到右,注意到第一、第四、第六底层没有红色板,而对应的第二、第三、第五没有挺满车。左下角有电机,几个黑桶说不定是润滑油。
所以,我猜想应该是单列有上下机构带动红色板移动,逐层上升。当然,这样下来的话得按顺序,否则顶层的下不来。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的

网友(点评):
而且车的样式好像看上去差不多的,估计是4s店的泊位

网友(点评):
同意以上说法。上时,先红、红、黑、黑,下时先黑、黑、红、红。托车底板重叠。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有横移的!

网友:
应该按顺序,立式升降取车吧

网友:
俺看,这个应该是销售点的车库。

图上,左边第一排很像同一款的四辆车,两红两黑。其他的也有点像这种情况。

另外,那个黄色的盒子每组一个。说明这个车库每一组都有自己的独立操作升降的开关系统。

所有的车都很新。

网友(点评):
车子貌似都有拍照的 看的不是很清楚,底层停车板有什么用,费解啊

网友(点评):
Michael0576 停满车子的机台底层没有停车板。

网友(点评):
逍遥处士 感谢鼓励。

网友:
中国也有。只是平时没时间去留意怎运转的

网友(点评):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有很多种啊,升降横移、垂直循环、水平循环、平面移动、巷道堆垛、垂直升降、简易升降等。。。大侠确定是这种结构吗

网友:
前面平台上有个升降车,升降板可上下移动,整车可左右移动,对准一个车位,就可以实现这个车位的进出车了,照片没照到升降车而已,还有,升降车里的平台,还可以旋转正负90度

网友(点评):
看不到又横移的装置,大侠见过实体吗

网友(点评):
见过类似这套的图纸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升降车,那只有上面的车先放,一层层升上去,下面的车先走,一层一层落下来,个人分析哦

网友(点评):
下面第一层可以不用停车板的吧,直接停在地面不就好了吗

网友:
公司的停车场吧,下班的时候大家都很准时,时间一到就集体撤退,一分钟不早,一分钟不晚,所以最上面的车等个三五分钟就行

托架是靠液压缸+钢丝绳提升的吗?四层托架之间是由内外钢管嵌套,确实很巧妙

网友(点评):
公司停车场感觉也不靠谱,中间有事外出怎么办,有人留下加班又该怎么办? 底层停车板是完全没必要的,又该如何解释 (另外俄不是叫红毛吗,小鼻子的大哥不是米国大鼻子吗)

网友(点评):
低成本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中间有事外出开公车,加班情况很少,实在不行麻烦最多俩人出来开一下车,你看一下有四层车的底层没有停车板,大鼻子是俄国的专称,哈

网友(点评):
红毛是荷兰~

网友:
不确定。。因为没时间去注意看

网友:
地下挖空的吧,看各个车位四根支撑立柱上银白色的导轨就知道了

网友:
應該是公司或廠的地方, 而絕對不是小區內, 車每欄順序堆上去的, 停一輛,往上堆一輛, 走的時候, 一定是后進先走, 故車泊好后,車主一定要將車匙交管理員后, 再堆第二輛. 如果中間有台車走先,是將下的先開走, 中間的然后才能開出,再將未走的堆回, 如類推. 沒有管理員, 一定不好操作

网友:
把这个当成仓库,而不是车库就好理解了吧。
或者,公司里的业务用车,没有人车一对一的情况,在日本很普遍。
我在日本的时候,公司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二手车充当业务用车。
出门的时候,车场办公室的墙上按顺序挂着车钥匙。
拿最前面的,就开走了。
偏远地区的公司,都有不拔车钥匙的。
周末,我轮着开着玩,两天开过十几辆车。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公司买二手车“公车私用”供员工使用,需要时,开最底下的车辆,归来时若底层无车位,则选上方有空位的车库,启动该车库的举升按钮,已经载车的托盘同步升起,底层车位空出后停止。经济实用。

网友(2013-10-27):
停过这种停车库…很棒!新手会发毛。

网友:
看不懂怎么取车?

网友(2013-12-25):
看不懂怎么取车

网友:
大家有没有发现,貌似全是奔驰车,那就应该4s店吧

网友:
感觉像是专用车库,就如大众给自己弄的那个汽车博物馆。如果是专用的,那这停车取车是不能实现的。从照片上看,该汽车只能上下运动,每列四个车位,上三个车用托板,最后一个停在地面上。其实一般企业也可以用这样的车位,上班早的放在上面,下班时,大家一起下班,也耽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应该是卖车的泊车库吧!

网友:
是这样的呀,简易升降

网友:
立体车库,现在很流行!

网友:
没有横移的,好像只能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车厂或是4s店的停车厂,小区停车厂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行。

赞同,取车从下向上,车子是一层层叠上去的

网友:
http://v.ku6.com/show/5X3duvlpazJ-HLhsR2LyBQ...html国内的升降停车视屏  在荔湾湖公园隔壁的小区也是那样停车

网友(2014-02-12):
这个东西我见过,可以整体倒地的!让后车开走 再竖起来

网友:
同意前面几位的,不可能是小区停车库,4S店新车展示库同意

网友C:
把图放大了看,其实不难看出其原理,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在槽钢的的几根套管就是用来连接固定承载汽车的钢板。有人说是4S店放车的,其实国外的4S店很少有立体车库,至少我去过的那些地方都没看到过。有足够宽裕的地方放车,谁会费钱又费劲的把车摞起来啊。而且旁边的建筑看起来应该是社区,只有人员密集的地方才会用这种车库,但是4S点一般都会开在商业区,那里没什么密集的住宅。其次如果是新车,怎么会都上了牌子呢,国外的车牌都是跟着保险一起走的,只有落实了车主,才会上牌子。所以4S店我觉得可以排除了。其实别把老外的设计都看的那么高深,他们的设计很多都是源自他们的习惯。他们停车计时收费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都是可以的,看你投币的多少。所以这种车库只要有个合理的停放时间完全可以运行,只是国内大家习惯性的就把这种需要守时的停车方式自动给排除了,所以才会奇怪这种车库怎么用。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次这种情况,附近只有2个小时的停车位,停满了2个小时就必须走,否则被警察看到或者被路人检举了就会被重罚,所以很多人都会记着时间,看快到时间了,就赶紧去挪车。这在国内恐怕很少有人会去管吧。

网友:
参与一下:第一,应该不是水平横移的,水平横移的车要停到固定位置,图中第四列车头都出来了,主要是也看不出横移机构;第二,移位机械手(货叉、平台)没有,应该也不是;第三,看第二列有一层高的液压杆伸出地面,第三列有两层高液压杆伸出地面,第五列有三层高液压杆伸出地面,由此看来应该是有地下层的,可第一、四、六列满车位的最下层貌似是水泥地面, 搞不明白了,不知谁有国家标准,看看属于哪一类的立体车库

网友:
可能有一个专门提升车的装置

网友:
有时候要明白它的真实用途才能明白它的结构,假设它只是一个公司的公车车库,根据职员的等级取车,那就不需要特定的取车装置,直接先用最下面的车,然后上面的车下来。

网友:
用于社区停车估计设计成循环可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图放大了看,其实不难看出其原理,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在槽钢的的几根套管就是用来连接固定承载汽车的钢 ...

观察很仔细。
立体停车我觉得原理简单,主要看哪家公司提供保险,呵呵

网友:
呵呵,大侠有空可以找找小型船舶的安置屋,全自动化,随机安置,随机提取,比较有意思。
俺前任老板曾经有过念头搞这个,最后因为不想投钱,废弃了。哈哈

网友:
没有看到地槽,但发现它没有车子四层是叠放的,因为那个过渡斜坡依次增长,四角有钢丝绳吊起来在固定。这样似乎说得通。但上面的车子怎么移出来?

网友:
你看每个停车之间有间隔的,那就是取车的通到,一般3列为一组

网友:
是否有一个能升降移动的上下缓台,用来移车

网友(2014-03-24):
有地窖,或者不是通用停车场

网友:
或许还有个专门的升降车

网友:
     看到各位楼上的发言,感慨颇多。你们看到的图片中的车库十有八九就是2004~2007年间我们公司为美国一家车库代理商贴牌设计生产制造的产品。记得当时买了100多套呢。我当时的单位就不说了,毕竟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只能说那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专业立体车库生产厂。
    我和各位说一下他的用途和使用,这种类型的车库国内见不到,为什么,因为他的使用太笨拙了,中国人或者说东亚国家都看不上这种车库。美国人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聪明,他们认死理。我记得做过的项目里在美国这种车库有安装在医院的,有安装在公共停车场的,有安装在港口的等等。使用方面是这样,每一个停车场都配有泊车员,客户在停车场门口将钥匙交给泊车员,由泊车员负责存车取车。
    存车时,先存最上面一层台板,液压缸拉动钢丝绳带着大管套小管连着台板升降。所有台板都是可以堆在一起的,总高不超过100mm。最后是地面直接停车。取车时看取哪一层,由泊车员负责将车辆一辆一辆倒换出来。怎么样,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在中国你绝对见不到这样的停车方式。

网友(点评):
看来阁下应该是前辈了,的确洋鬼子比较讲究纪律什么的,现在国内的大都是无避让式的“循环移动错位移出,简单的升降横移,或者直接多高塔仓储” 都是互相抄袭,竞底杀价、或串标 ,不过小鼻子石川岛蛮有势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