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是多少,怎么计算

楼主(2013-09-16):
请问下,假如水平拉动一个物体是200N.M,现在有个斜坡,斜坡与水平面角度为5度,现在的力是多少,怎么算的?请原谅楼主小白,忘记了

网友A:
将水平面上的拉力F及摩擦系数f代入即可。

网友B:
你题目200的单位应该是N而不是N.M吧?

水平拉一个物体匀速前进的话。拉力等于摩擦力:F=μmg=200N
一个5度斜上升的话。拉力等于摩擦力加重力的分力:F=μmgsin5o+mgcos5o

所以这里你还少了一个条件。应该还差一个物体的质量m。当然你知道平面的摩擦因数μ也行。

网友(点评):
应该是F=μmgcos5°+mgsin5°

网友C:
以斜面为X轴,垂直斜面为Y轴建立力的直角坐标系受力分析
mgcosθ=N   N——斜面对物体的支持力
mgsinθ+f=F  f——摩擦力     F——拉力
μN=f
综上所得F=μmgcosθ+mgsinθ   其中θ=5°
按照楼主给的“水平拉动一个物体是200N “还缺个条件物体的质量m或者摩擦系数μ
楼主要回去问高一物理老师要回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水平面上的拉力F及摩擦系数f代入即可。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题目200的单位应该是N而不是N.M吧?

水平拉一个物体匀速前进的话。拉力等于摩擦力:F=μmg=200N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斜面为X轴,垂直斜面为Y轴建立力的直角坐标系受力分析
mgcosθ=N   N——斜面对物体的支持力
mgsinθ+f ...

在努力学习中,谢谢

网友:
拉力的单位是N,不是N.m,你说的200N.m是何含义?

在斜面上拉物体,是拉成什么样的状态?物体平衡不下滑?物体平衡不上滑?物体向下滑动?物体向上滑动?运动是匀速还是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