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图纸中,怎么样才能既有三视图又有立体图

楼主(2013-09-16):
AUTOCAD中一般我们只画三视图就打印出来,但我看到别公司的图纸,特别是外协的图纸,在三视图的旁边还会放一个立体图。这样看上去一目了然!怎么样才可以这样设置呢?很多地方不太明白,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你得先画个立体图!CAD有三维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画个立体图!CAD有三维模块!

三维图我用solidworks画了,怎么弄到CAD里,能说下具体步骤么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出工程图,然后另存保存为DWG格式!注意单位,SolidWorks中有时用的是英寸!
为什么要弄到CAD里,直接用SolidWorks就能出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出工程图,然后另存保存为DWG格式!注意单位,SolidWorks中有时用的是英寸!
为什么要弄到C ...

我这边都是用CAD打印的,我怕用solidworks打印不出来,但是以前看到一位师傅好像直接把三维图拖过来了,当时也不懂,现在忘光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解答也是一种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出工程图,然后另存保存为DWG格式!注意单位,SolidWorks中有时用的是英寸!
为什么要弄到C ...

先把solidworks里的英制设置成公制再保存为DWG格式保存么?

网友B:
用SW出图,做好三视图后,在边上可以放一个立体图(等轴测视图),直接用SW出图!或者在前者基础上另存为DWG格式,不过这样就麻烦了,转换后CAD格式的还得再编辑一次(起码的刷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出图,做好三视图后,在边上可以放一个立体图(等轴测视图),直接用SW出图!或者在前者基础上另存为DW ...

这样是比较麻烦,我就是说三视图直接用CAD画,三维图怎么从solidworks导入CAD?

网友(点评):
三维图用SW画,画完了用SW建立一个工程图,然后建立一个新视图,调整好,另存为.dwg格式。再打开画好三视图的dwg图纸,点“插入”,找到刚才那个三维图的dwg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维图出来了还怕出不了工程图么?等轴测视图嘛,我个人喜欢的是SW出三维图,Inventor出工程图...CAD暂时一 ...

习惯问题,我习惯用CAD打印出图,solidworks图纸不知道能不能打印出来

网友:
8楼正解,轴视图保存dwg就行了,然后复制黏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比较麻烦,我就是说三视图直接用CAD画,三维图怎么从solidworks导入CAD?

逍遥说的对头,那是最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