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hCAD辅助传动设计(简单例子)

楼主(2013-09-16):
下图是一个大车行走的驱动轴总成,中间电机→减速机→主动轮→从动轮→滚轮。滚轮直径φ120,现基于某种考虑要改成φ150,并且要保证大车行走速度不变。

也就是说,电机和减速机不变,只改动主动齿轮及从动齿轮就行了。想了下,其实模数也不用变,只把主动轮改小一点就行了。

于是打开MathCAD,输入各种原始数据开始计算。在这里说点题外话,仆刚接触MathCAD的时候,感觉没有Excel方便,Excel可以一次计算很多种情况,而MathCAD一次只能计算一种。但后来仆就不这么认为了。因为仆发现了矩阵,一用,发现这玩意儿倍儿好使!有了这玩意儿,MathCAD就可以跟Excel不相上下了。如下图。

第一个蓝色行是现有设计,下面一共考虑了5种可能,比如从动轮不换,只把主动轮改小,但这样一来,中心距小了,看上图,缝隙只有那么点,这么一来就干涉了,“啪死”! 下一种,把从动轮扶正,当成主动轮,然后造个齿数少点的从动轮,但结果还是中心距过小,也“啪死”! 再下一种,把主动轮贬为从动轮,空降一个主动轮,结果中心距大了不少,恐对周遭有影响,算了,“啪死”!看来还是中心距作祟,那就保持中心距吧,于是把主从调换,倒转阴阳,这回中心距倒是凑上了,但滚轮速度下来了,还是“啪死”!

看来不使点儿绝招是不行了,如烟——!!

经过上面的一番折腾,把思路捋一下,发现只要保持两点不变就行了,一个是中心距,一个是滚轮线速度。于是祭出 Given-Find 组合,解方程组。解出数据如图,圆整一下,代回齿数矩阵,(顺便还验算了下齿顶是否会接地),结果还算让人满意。写到这里又想到一点儿,就是Excel好像不能解方程组,呵呵……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非也。仆只是把方案列出,至于最终采用哪一种,还须上峰去裁夺!

顺便欣赏下MathCAD的魅力:

网友(点评):
这回字体够大吗?唉,各种要求……

网友(点评):
严格来说那中心距标的不对,但这是开式传动,总之问题不大。吾疏则可走马,密则不透风,心中有数~~~

网友:
处士大侠把字体设大点,看不很清楚。

网友:
刚刚开始学,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不是就类似于工程计算了

网友(点评):
纯正的工程计算。

网友:
请教一下,转速的单位是怎么输上去的?

网友(点评):
顺序输入 *1/min

楼主:
顺序输入 *1/min

网友:
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点评):
http://www.hanzify.org/software/3383.html

网友(点评):
我用google浏览器下的,下完怎么提示 “似乎包含恶意信息”?

网友(点评):
。。。。额,是我下载错了

网友(点评):
额。。。是我下载错了

网友(点评):
只下载了汉化工具,没原版的软件

网友(点评):
现在有最新版的BT种子文件,大家一起来加速

网友:
谢谢,我在计算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它的单位是10^-6(1/℃)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输完10^-6后,如果没有℃,你需要换算成开尔文K,然后按 *1/K。

网友:
看了大侠前面关于mathcad的介绍,一直记得,前两天下了下来,这两天在初级学习中,暂时还不知道对于我来说有何用处,不过倒是激起了一些我对数学的兴趣,原来我是看到数学就头疼的,这几天按照自带教程学习过程中不断敲键盘输函数,方程,各种数学符号看得多了,感觉还有点意思了,这对于我之余数学来说是难得的感觉,所以对大侠,还是要表示感谢。

网友(点评):
共同研究。

网友:
这个必须顶!本身想学完制图去学Mathematica的。看大侠写的如此潇洒,对Mathcad心动了。解决工程计算问题,这玩意应该够使吧?侠

网友(点评):
Mathematica似乎是给专门搞数学的用的。数学方面确实比MathCAD强点。

网友:
看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有win7版本的没

网友:
mathcad真的很好用,首先不用担心计算错误,其次修改计算书也比较方便。

网友(2014-08-14):
一直想学matlab,恩,谢楼主引导,先从这个开始用吧

网友:
处士,EXCEL是可以解方程组的哦!' T" a9 L1 D7 K: u
可以用”规划求解“,把X,Y设为变量(即可变单元格),所有的公式输到excel中,约束:把速度V设为等于12.03,然后点击规划求解菜单就可以求出x,y了。

网友(点评):
哦?这个委实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