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车加工失圆,如何消除

楼主(2013-09-16):
如图,材质普板,圆管用12mm的板卷制焊接而成;卷板圆度小于1mm;焊后低温回火处理;现用50床车加工两端均失圆;相差50丝多;加工方法:用4爪内卡大端,小端用辅助工装定心;是否能采用两端各点焊圆板的方法加以消除!

网友:
搞根假轴插进去,其实,我不懂

网友A:
夹紧力太大了,引起圆管夹紧变形,车削时工件在夹紧的状态下是圆的,放下工件后,夹紧力消失后,圆管弹性变形就非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力太大了,引起圆管夹紧变形,车削时工件在夹紧的状态下是圆的,放下工件后,夹紧力消失后,圆管弹性变 ...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此工件外协加工!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点评):
车个东西堵上, 在加紧变形小一些。

网友:
你这样做不失圆才奇怪了。

网友B:
说个很麻烦的办法。我学徒时见过师傅们玩过
找两个大圆木塞!!!塞住两头,用水浸湿,最好这个木塞是楔子形打入。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用水浸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很麻烦的办法。我学徒时见过师傅们玩过
找两个大圆木塞!!!塞住两头,用水浸湿,最好这个木塞是楔子 ...

这个办法也蛮好的,呵呵!

网友:
Φ500的圆木塞着实不好找啊

网友:
说个很麻烦的办法。我学徒时见过师傅们玩过
找两个大圆木塞!!!塞住两头,用水浸湿,最好这个木塞是楔子形打入。

LIAOYAO -1 鹦鹉哥

网友:
500的塞子可不容易啊,找台立车做吧

网友:
小西厅长讲得很到位,有专门校圆机,加上刨渣机能做很完美的圆筒。

网友(2014-09-18):
这个东西哪能直接上卡爪去夹持外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