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3-09-16):
液压油缸+三位四通+拉线编码器+控制程序,任意给定位置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要不要节流缓冲?要不要液控单向阀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
不同类型不同精度

网友:
还是采用伺服油缸吧~~有保证一点!

网友(点评):
伺服油缸不熟悉价也高。

网友:
电磁阀的响应时间大约0.2秒多,加上电控的滞后,可以取0.5秒的平均误差,乘以油缸的速度,就是定位误差。
通常情况下要带有位置反馈的控制,定位精度不高的就选用比例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