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社区里的前辈,关于针织机械耐磨材料的选用

楼主(2013-09-17):
各位前辈好!本人在针织机械行业混,想请教做针织机械三角用哪种材料好,技术要求硬度在HRC62以上,要耐磨,目前用的是Cr12MoV,但容易变形。或者对三角加工的工艺有更好的建议也行,求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三角不知是什么,如果不复杂可以考虑用陶瓷的。

网友(点评):
陶瓷的机加工很麻烦,在纺织机械上有很配件是用陶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角不知是什么,如果不复杂可以考虑用陶瓷的。

我想问一下~陶瓷的加工工艺会不会很麻烦??价格方面是不是会很高啊?能不能帮忙介绍下~~陶瓷零件的特性?谢谢!

网友:
价格有点高,我没见过你说的三角,陶瓷的做法和粉末冶金有点相似,

网友:
硬质合金

楼主:
特殊材料成本都比较高的,现在意大利跟德国生产的针织三角国内做过成份分析差别不大,但就是耐磨,连德国德乐的浇铸件三角都特别耐磨,所以我个人认为工艺是主要的,包括热处理工艺

网友(2013-10-21):
用花岗岩试试

网友(2014-01-20):
三角是什么啊,硬度50HRC可以的话,可以考虑用DILLIDUR500V,加工性能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