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跳动度的标注

楼主(2013-09-17):
齿轮的跳动度是应该标注在分度圆上、齿顶圆还是齿根圆上。

网友:
GB/ T4459.2-2003上有,不能偷懒,查一下就OK , 端面和齿顶圆上标注圆跳动.

网友:
学习了不能偷懒

网友:
分度圆上、齿根圆上也不可能有办法去测圆跳动啊。标注了也是白标注,想想也就知道的。知道其中的原因,记的牢靠些。

网友:
检测齿轮跳动需要专用设备,非常昂贵。
一般检测可以使用公法线千分尺和齿厚游标卡尺

网友(2023-11-27):
挖个坟,齿顶本身不参与啮合。齿顶的跳动也不影响啮合质量,标个齿顶的跳动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专业生产厂家有检测齿轮齿相的设备,齿顶和齿根不参与啮合

网友(点评):
有简单测量办法,找个标准量棒放在齿间,转动尺寸测量量棒上母线变化值

网友:
齿轮画法

国标齿轮画法

国标齿轮画法

网友(点评):
标准不一定有道德,齿顶圆标注跳动,就是测量齿顶圆的跳动,齿顶圆的直径没特殊需求连公差都不标,标个跳动有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齿顶圆都不参与啮合,标准个跳动有什么意义

网友:
你想测分度圆上、齿根圆上的跳动?这个怎样测?测量方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