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中焊接件能够承受最大力的计算方法,求助

楼主(2013-09-17):
图中左端固定,A材料为Q235钢板,厚度16mm,B材料为45热圆钢,外圆200,内孔130,C为焊道,材料为JQ/MG50-6,抗拉强度为500Pa,D为受力方向及大小,请问各位前辈,这个受力的最大值应该如何计算,计算方法,可能数据不够多,只求方法,谢谢!

楼主:
现在可能是工作时间,等等吧

网友(点评):
截图贴出来,否则基本上是没人下载的

楼主:
又没有懂的大神帮帮小弟啊

楼主:
有没有比较闲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可能是工作时间,等等吧

哦哦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点评):
有剖视线符号 记得视图里面插入剖面线

网友(点评):
画的仓促,基础不扎实

网友:
1。先确定焊接方法,看能否焊透。
2。确定焊接中是否出现热影响区。
3。如果是普通手工电弧焊,很多时候计算这种抗弯剪的情况,取正常材料抗剪强度的一半计算。
4。查查手册,记得上面有说具体的取值范围。
5。问问道长大侠,俺焊接不行。

网友(点评):
焊接方法就是普通焊接啊,就是45号钢不是焊接性不好嘛,我想算算强度,顺便问问能不能用Q345替换45号钢,这东西承受的力有20多吨,所以得算啊

网友(点评):
在算受力的最大值的时候,这个图中应该考虑哪部分,是考虑焊接部分,还是考虑材料的抗拉强度,还是都要考虑,都考虑的话,大致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网友:
结构看着不协调。建议改成这种结构再计算。

网友(点评):
实际上不是一块板与45圆钢焊接,是两块,我想一块一块分析,两块一起应该比一块麻烦吧。

网友(点评):
呵呵,他那设计确实看着很单薄,即便焊透了,Iy也太小,逍兄这么改挺好。哈哈。

网友(点评):
我看东西也是先看型,外形都别扭,计算再好也不放心,哈哈!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哈,嗯,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不懂的地方我在问哈,谢谢

网友(点评):
依这位前辈,这种载荷情况应该选以上那个图的强度校核来计算那,请指教啊

网友:
承受这么大载荷,似乎不能用Q235和45焊接吧。

网友(点评):
不是一块板。总共4块板。还有辅助板

楼主:
实际情况是这个图,有哪位前辈可以为我提供一些计算方法的,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A有材料Q235,B为45号热圆钢,C为JQ/MG50-6焊道。D为受力,问D能受的最大力为多少,数据不足,请各位前辈给一下这个计算的思路和方法,其中A上下各两块辅助板,也是焊接在45圆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