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泥机,电机如何选择?求助

楼主(2013-09-17):
前几天,我的同事做了一款挤橡皮泥机器,过程如下的,先将橡皮泥放进一圆锥型料桶中类似注塑机料桶,竖直放置,然后用750w电机驱动丝杠往下挤料,,但昨天测试,电机根本无法将橡皮泥从料桶中挤出来,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个电机该选多大的,挤出力该怎么计算

网友:
多少料,什么样的桶,橡皮泥有多硬,这些不了解,不好弄,

网友:
丝杠螺距增大一些试试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回复,料桶材质45#钢,直径80长度150,橡皮泥就是普通的捏泥人橡皮泥,橡皮泥挤出后压至模具里成型,现在我同事用的是三角形螺纹,因为要防止料桶掉落,螺距增大不了多少,而且客户说挤出力需要几吨,但这个力怎么计算和分析真心不懂啊,再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做过类似设备的经验,还请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估计没人能回答你啊 , 挤出的开口大吗,要是很小 的话,力就会更大,甚至不能挤出。 可以先估算出口处的压力,然后面积乘以压力即可。但是此种算法只对流体适用 ,橡皮泥不是流体,所需力会更大。

网友:
可以电话联系我,希望能帮你 18941635902

网友A:
方案对吗?可以参考做点心等糕点时的,和面挤面机,好像有螺旋运输…楼主的方案貌似和做“河捞面”的机器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对吗?可以参考做点心等糕点时的,和面挤面机,好像有螺旋运输…楼主的方案貌似和做“河捞面”的机器一 ...

谢谢指导啦,我去网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