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直线轴承,跪求

楼主(2013-09-17):
   就是这个图,我在选型直线轴承的时候,只有动载荷和静载荷的多少之类的。这些都是符合的,我初步是选了LM16UU.因为的这个还收到扭矩的作用,求高人能指点。最好定量的说明下,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下:直线轴承座与气缸伸出端平齐。

网友(点评):
百度会吗???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4b3b46f07c1cfad6195fa7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4b3b46f07c1cfad6195fa7df.html

帅哥,你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这里有一个扭矩。而你一般资料上面不提供这个。

网友:
选25的吧,16单薄了

网友:
你说的扭矩是30kg物体伸出产生的吗?
如果是,可以理解为光轴的弯矩,校核轴径先,刚度、强度都符合要求。
轴承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受力比只受单独压力情况复杂,取大一些较有保障。

网友:
不应该采用悬臂吧,

网友:
25的气缸小了点。
直线轴承只起导向作用,外加扭力的话是要选大一点的。25差不多了。

网友B:
这个线性导轨与气缸前端螺纹孔之间是不是自由公差?如果自由公差,这样线性导轨前后出现一高一低,这样就出现扭力了。最好是在安装线性导轨与气缸前端板之间,添加浮动接头,这样就可以了。
小弟不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性导轨与气缸前端螺纹孔之间是不是自由公差?如果自由公差,这样线性导轨前后出现一高一低,这样就出 ...

兄弟说的有道理的。我这个的具体设计,中间气缸固定板后面有腰型孔,可以上下浮动。然后那2个直线轴承处用的固定块是配焊接上去的。我是觉得还没到用浮动接头的地步,应该能调节的过来的。虽然没有十层把握,哈哈,毕竟花的是公司的钱

网友:
可以跟你明确的说,用浮动接头可以省很多钱,加工、设计时尺寸的精度可以要求低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