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紧机设计四轴同步变距机构,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3-09-17):
拧紧机设计四轴同步变距机构,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
如果楼主是用在装配线上的几种定型产品,建议根据产品配置对应的限位块,换型时更换中间的限位块即可。
如果必须设计成同步调节的,建议使用偏心轮的方式,四根轴上带四个偏心轮,然后用齿轮同时驱动四根轴即可。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2013-11-19):
你们是自己做的装备吗
有需要装备或者拧紧机 的话 打电话021-64609377

网友(2018-12-05):
可以做一个斜楔块,向下动作时四点对称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