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密封圈?

楼主(2013-09-17):
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27365628\Image\4}6FRJ@R6QZJS4P5U65%@TR.jpg图中编号3的密封圈叫什么名字?有标准件采购还是需要开模定制?

网友A:
迷宫式密封圈

网友(点评):
哪里能找到这玩意?

网友:
标准件,迷宫密封。液压里面用的多

网友:
虽然没见过实物,但是在上学时在课本里见过,应该有标准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迷宫式密封圈

我们厂大多是自制,是不是有标准的这个还没有接触过

楼主:
不是标准件,是非标加工件,但具体尺寸手册有推荐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大侠这东西转速有多少?看样子只是单纯的端面密封,没有螺旋+迷宫,估计要么是转速不高,要么是对密封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
车轮,密封足够,设计手册有介绍。

网友:
看不清楚你的密封怎么和车轮连接,我们一般按径向密封走。

网友:
非标件,端面迷宫密封

网友:
非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东西转速有多少?看样子只是单纯的端面密封,没有螺旋+迷宫,估计要么是转速不高,要么是对密封要求没 ...

你好大侠请教一下高转速用哪一类密封比较好呢。转速在12000转你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螺旋迷宫密封。

网友:
迷宫,我这一般都是非标设计的。

网友:
目测是迷宫密封

网友:
都被你们说糊涂了,不过应该是非标吧

网友:
非标件,但手册有参考。

网友(2013-10-26):
你要的量多吗?有标件的,不知道你要的尺寸是多大。

网友:
迷宫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