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中高端的O型圈品牌是哪几家?

楼主(2013-09-17):
请问目前市面上中高端的O型圈品牌是哪几家? 我公司之前采购过泰克尼尔和汉森,但是质量都不好非常容易断裂,手感摸起来比较硬,弹性不太好。希望了解质量稳定材质较好的中高端O型圈品牌。

网友:
广州内山   主要客户  本田  丰田   日产

网友:
宝色霞板,德氏

网友:
特瑞堡 圣戈班 华尔卡佛

网友:
宝色霞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所有的密封件都是配合件。我们需要了解你的工况 安装沟槽 才能判断是不是O型圈的问题,配合做的不好,密封件在好也是白搭。另我司的替代传统橡胶O型圈的包氟O型圈,是O型圈中的奔驰 宝马。欢迎来电咨询。 (幺八零肆久柒五贰叁五柒)

泛普封介绍     泛普封(全称:泛普包覆密封圈又名包覆O-Ring、包氟O型圈)将橡胶的弹性和密封性与PTFE的耐化学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它是由一个硅胶或氟胶制的内芯和相对较薄的FEP或PFA外覆组合而成,泛普封具有优异的密封性能。 橡胶O形圈易磨损、耐化学腐蚀性和抗气体渗透性能差,纯PTFE O形圈硬度较高能够抗压缩但是弹性较差。 外覆FEP/PFA O型圈具有良好的抗溶涨性和化学稳定性(除非在高温下受到碱金属、氟和一些卤化物的侵蚀)在靠近橡胶O形圈附近有很好的弹性, FEP/PFA的摩擦系数非常小(仅为0.1~0.2),而且具有优良的抗气体渗透性,这些性能使得泛普封密封圈能够真正应用于恶劣的环境中。

产品特点:

—突出的耐化学性能,几乎适用于所有化学介质(强氧化、还原性溶剂)。

—抗腐蚀性优良(强酸、碱溶剂)。
—温度适用范围宽-200℃~260℃
—耐压缩性好 ≥30%
—抗摩擦(摩擦系数非常小仅为0.1~0.2)。
—良好的抗溶涨性(≤0.1%)。
—耐高压(可达到60Mpa)。
—优异的密封持久性,增加500%的使用寿命。

材料介绍
1、FEP和PFA两种材质本质上很相似,但PFA的耐高温性能较FEP更好

适用温度范围:

FEP外壳:-60℃~205℃ 可在260℃高温下较短时间使用
PFA外壳:-60℃~260℃ 可在300℃高温下较短时间使用

2、我公司指定泛普封的内芯材质标准为:

氟橡胶 E-60C级
硅橡胶 ZZR 765B级
    实心的泛普封是首选,大量应用与静密封和动密封中。空心的硅橡胶泛普封的丝径一般做的较大,应用于静密封中,它的硬度和抗压缩性较实芯泛普封密低。

硬度不同材质的泛普封的平均硬度为:
实心硅橡胶: 85-90
实心氟橡胶: 90-95
空心硅橡胶:75-80

产品型号:

本公司生产的品牌系列“泛普封”按照产品的结构和使用工况分为三种系列。

  >>FEP 包覆(截面可为O形、方形、多边形设计)点击链接到此

  >>PFA 包覆(截面可为O形、方形、多边形设计)点击链接到此

  >>弹簧 包覆(内包弹簧可为S、O形)点击链接到此

功 能    无接缝且表面致密均匀的 FEP/PFA外覆层与橡胶内芯的结合使得泛普封整体保持一致的密封性,密封圈上各个点的弹性和压缩均匀,在经过持续压力作用下仍可重复安装使用。 随介质压力的增加,密封圈整体受到压缩。泛普封就象一种高黏度的液体,将作用在其上的压力毫不减少地向各个方向传递出去。

压 缩 性    FEP外覆层的存在使得泛普封具有良好的抗硬化性和抗脆性,同时硅橡胶或氟橡胶制的内芯使得该密封圈在205℃的高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弹性。 Kalrez橡胶、氟橡胶和外覆FEP的包覆O-Ring三种O形密封圈在压缩装置中的密封性能做比较。测试结果表明,将硅橡胶或氟橡胶的物理性能与FEP/ PFA的化学性能相结合而形成的泛普封密封圈在保持橡胶性能的同时又具有良好的耐压缩性。 泛普封的制造需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通过采用一种特殊的工艺使得FEP聚合物完全包着橡胶内芯,而且保证此种O形圈具有所要求的标准公差。 所用的资料表明我们对泛普封产品具有良好的质量承诺,这是建立在性能测试和严格的控制基础之上,以保证客户满意、安全地使用此产品。 泛普封与其它任何橡胶或纯PTFE制的O形圈相比,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密封性和长寿命,尤其应用在苛刻的介质中。

抗化学腐蚀性    外包覆的FEP/PFA是泛普封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具有优良的抗化学物侵蚀性能,在正常使用温度下, FEP/ PFA只受很少几种化学物的侵蚀,在此只列举不与之相兼容的化学物,如一些金属强碱、氟和一些卤化物与FEP/ PFA不兼容。在接触FEP(建议极限温度为204℃/400F)/ PFA(建议极限温度260℃/500F)时,一些高浓度的化学物会与之起反应,在高温下FEP/ PFA会受到80%的NaOH 和KOH、金属氢化物如硼酸(B2 H6)、氯化铝、氨(NH3)和一些氨基酸(NH2)和亚氨基(R=NH)的有机物的侵蚀。在温度达250℃/480F时,还会受到70%硝酸的慢性氧化反应的侵蚀。如果用在在这些极端状况下,产品还须经特殊测试。除了被提到的这些化学物,泛普封对其它化学物通常呈现化学惰性。

与PFA/FEP聚合物相兼容的化学物

    松香酸/氯仿/呋喃/乙酸/亚氯酸/汽油/无水醋酸/铬酸/六氯乙烷/丙酮/环己胺/乙烷/苯乙酮/环己酮/联氨/丙稀酸酐/二丁基酞酸盐/盐酸/烷甲基丙烯/二丁基二盐酸/过氧化氢/铝化氯/二丁基碳/石墨/氨,液体/二甲基醚/氯化镁/氯化铵/二甲基/水银/苯酰胺/双异丁基油脂/甲基乙荃酮/苯甲基酒精/二甲基联氨,不对称二氧杂环乙烷/甲基丙烯酸/硼砂/乙荃醋酸盐/甲醇/硼酸/乙荃酒精/甲基丙烯/溴/乙荃醚/萘/丁基胺/乙荃/萘酚/丁基醋酸盐/溴乙烯/氮酸/丁甲基丙烯/溴乙二醇/硝基苯/氯化钙/氯化铁/2-硝丁醇/二硫化碳/铁磷酸盐/硝基甲烷/十六烷/氟硝基苯/氮四 氧化物/氯/甲醛/2-硝-2-甲基-丙酮/蚁酸/n-八边形酒精/油,动物,蔬菜。

服务

    斯晏尔致力于研究高性能的密封圈,我们生产的泛普封从各系列尺寸基本都有库存, 泛普封的内芯可提供硅橡胶和氟橡胶两种材质,如果没有库存,可在4周内制做出,如果急需,可在7天内制做出。方形和矩形或设计形截面的泛普封,这种密封圈应用于较大密封面而且能承受较大的正压,并且它的安装尺寸可做得与O形截面的泛普封相同,但它要求较低的压缩量。 O形截面的泛普封应用非常普遍,方形 矩形 设计形截面或不规则形状泛普封通常应用于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有需要可以向我们公司或分销商联系与咨询。

网友:
美国奥赛罗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工况不说清,胶种不说清,怎么能就说O型圈质量不好?

让我感觉此贴是不是钻了什么空子。

网友:
TTO?或者SKF?

网友:
Parker  这家的密封很好,欧美的油缸要求高点的都用的这家。5 F: m$ F6 c0 G5 h. C
NOK,日本人喜欢用自己的东西.

网友:
日本NOK的O形圈,有需要可以和厦门三江盛达工贸有限公司联系,www.sungo.net.cn

网友:
普通的工况,国产的O型圈都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了,不要盲目追求进口的,进口的产品要是选型不合理照样会出很多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