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增加微调装置?

楼主(2013-09-17):
我有个三脚架,调节装置可能是 涡杆   有间隙,造成空程大,不能很精确地调整到某个角度。现在想DIY一个微调装置,要成本低,能弥补空程,设想用丝杆或微调螺丝,微分头这类便宜的设备,请问有无可能?或者给出简单的替换调节手柄的装置图也可,谢谢!

网友:
要成本低,能弥补空程,又要精度高
要是能真正做到这点的话
厂家早就改进了,会一步到位的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用棘轮呢?

网友:
加个抱箍。抱箍上装个微分头之类的东东。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回复, 能否说详细点?我在淘宝上搜 内容很多 不知道哪种? 是齿轮 还是棘爪 还是机构?
或者有这种调整仰俯的标准件模块也行,只要承重高 可微调 价格低 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能否说详细点?我在淘宝上搜 内容很多 不知道哪种? 是齿轮 还是棘爪 还是机构?
或者有这种调 ...

简单示意。细节自己把握。

楼主:
谢谢徐三哥及樱花木道。我先研究一下徐三哥的方案。这个方案跟我设想一致,成本低,每天顶一下期待更多方案。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卖了,买个更好的。

网友:
自行车车把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