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构原理,老是搞不懂,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3-09-17):
客户那里看到个工件传送机构,通过上下两个锯齿形机构。将工件往前传送。
自己画了画,老是觉得不行。

网友A:
曲柄摇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摇杆机构!

我自己老是拟合不出来,料怎么能一直前向滚动

网友:
楼主应该录像回去好好看,做两个纸片试试

网友:
那是有斜度的  先做功把球推起来 自然就下去了!

网友:
一个固定 另外一个重复着上升》前进》下降》倒退的动作~

楼主:
感谢各位,总算弄懂了,往复动作就可以做到

网友(点评):
要是往返运动的话这是个球会往前走吗?

网友:
看帖需回帖

网友:
下面是一批同轴凸轮,交替把这个顶上,落下,物体向前,或像高处走,

网友:
Festo气动应用99例-(中文版).pdf 里面有过这个机构

网友:
看下机械原理吧,那个叫什么齿传动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总算弄懂了,往复动作就可以做到

直接升降运动就可以吧?

网友:
很简单,1根齿条不动,另1跟齿条固定在偏心轴上往复运动,带动工件间歇移动

网友(2016-06-20):
以前设计的一台上料机,也是这种类似结构

网友(点评):
设计的很棒

网友:
这个不是简单吗?一个齿不动,另一个齿上下动,当动齿的上面高于不动的上表面时,动齿就可以下来了,最简单的就是下面用一个超薄气缸加滑块,不用曲柄

网友:
送料机构多种多样
根据客户实际工艺,优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