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能加工吗,好加工吗?

楼主(2013-09-17):
各位社友,本人遇到一个结构设计,结果因为太紧凑导致零件某些地方的壁厚太薄,如图,请各位社友看看这种零件能加工吗?或者好加工吗?材料是304,或者H62

网友A:
数量不大的话可以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不大的话可以用线切割

数量是不怎么大,每个月200个就不错了,线割还真可以,多谢了。另外铣床能不能加工呢,会不会裂了。。

网友(点评):
铣床加工,切削应力太大了

网友B:
不清楚拉型材行不行,毕竟壁太薄,如果可以的话,会很便宜的。你可以问问厂家,咨询下技术和价格。

网友C:
加工中心可以,先外形到位内孔留个50丝左右余量,然后做个工装开个型腔放进去后螺丝压紧加工内孔 吃刀要小,刀要新锋利,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留50丝的余量壁厚也很薄啊,型腔定位,你能保证2.5丝的尺寸。

网友(点评):
外形首先尺寸要做的统一最好0位正负5个μ,这其实不难,其次型腔的话正一丝,这样我觉得二丝5 不是难题,工装夹具的话两丝以上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加工成本有点划不来。

网友D:
只能告诉你铣床加工不可取,线割。不知道冲床可以不,

网友(点评):
冲床不可行,加工应力太大。

网友E:
一个孔机加工,另一个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拉型材行不行,毕竟壁太薄,如果可以的话,会很便宜的。你可以问问厂家,咨询下技术和价格。

恩 多谢多谢了~我想我已经找到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可以,先外形到位内孔留个50丝左右余量,然后做个工装开个型腔放进去后螺丝压紧加工内孔 吃刀要小, ...

恩恩 谢谢~以前也没做过这么小的东西,哎 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告诉你铣床加工不可取,线割。不知道冲床可以不,

恩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孔机加工,另一个线切割。

一个机加工一个线切割是不是精度不好保证?不好定位?要是用线切割我还是选两个孔都用线切割,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压!

感谢了,我现在准备用线割试试!

网友G:
粗糙度没要求,就用线切割.
有要求用慢走丝。

网友H:
薄壁min  2.4 mm   T=8mm板厚  激光切割机不知能做不,不过会有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薄壁min  2.4 mm   T=8mm板厚  激光切割机不知能做不,不过会有毛刺的

嗯,这个零件不能有毛刺,粗糙度我没有标,但是最少也要3.2,因为里面两个孔要插入两根不锈钢管,这个就是定位用的,而且要用胶水密封。最后还是谢谢你~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I:
我知道可以用冲床压出来的,看到过汽车球笼吗?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粗糙度没要求,就用线切割.
有要求用慢走丝。

嗯嗯 !我看看再调整下,就用线切割试试。感谢了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水贴啊,兄弟,学习能不能改成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知道可以用冲床压出来的,看到过汽车球笼吗?就这样

啊?没见过汽车球笼,真的可以用冲床压出来?没有毛刺吧?我这个中间两个孔是插入两个不锈钢管,这个用来定位的。

网友(点评):
冲床是粗加工,精度达不到,据我了解精密冲床也不好冲你的工件。

网友(点评):
冲床是粗加工,精度达不到,据我了解精密冲床也不好冲你的工件。

网友J:
推荐线切割,估计楼主也是采用线切割加工的。

网友J:
看到过类似的精密工件,外形是铣床兜出来的,孔是钳工划出中心线,然后坐标镗床加工出孔,保证孔的精度公差,这里注意钻孔的速度和进给率,还有切削液以及刀具的角度,镗孔前先用小钻头钻底孔,分半精镗、精镗加工孔。相对来说线切割也要钳工钻底孔,中心距的保证是重点。因为这里涉及到底孔是钳工加工出来的,所以线切割要注意借正。

网友K:
铣床的话能加工,但是会变形,精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过类似的精密工件,外形是铣床兜出来的,孔是钳工划出中心线,然后坐标镗床加工出孔,保证孔的精度公差 ...

解释的好详细 多谢了!知道能加工我也放心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推荐线切割,估计楼主也是采用线切割加工的。

是是 准备用线割加工,不怕慢,毕竟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铣床的话能加工,但是会变形,精度达不到

嗯 恩 谢谢~

网友:
车外形洗平面可以有加工中心试试

网友:
数控钻床应该可以吧!

网友:
能加工,但不好加工,或者说加工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