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批的扭簧的力为什么不一样大

楼主(2013-09-17):
如题目所示,同一批的扭簧的扭力为什么不一样大?线径1mm,有效圈数为7。
装到设备上,手感明显的不一样大,驱动扭簧需用的电流最大差0.3A(都用12V)。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忙分析分析。
多谢。

网友:
弹簧丝,热轧的时候冷却要控制非常好,高级弹簧,热轧冷却有特殊的液体金属处理,这才能保证后面冷拔的质量,

冷拔以后,有些没有热处理,其热轧状态直接就带过来了,自然就不均匀,就是说其每段的力学性能是不同的,弹力自然就不同了,你把簧丝按长度打断,看其断面,其组织是完全不同的,

重要弹簧丝,要进口,可以追溯这个弹簧丝的钢坯才可以,比如米丝,德丝,瑞典丝,追钢坯,大多是瑞典钢坯,小鼻子的也还行,

质量略低的,可以用南非的弹簧丝或巴西的弹簧丝,再低就用不得了,

网友(点评):
国内有质量比较好的弹簧供应商吗?推荐下。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或者进口,或者国内特殊定做,定作也要用进口弹簧丝,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国内没有弹簧丝,我给人家定作,也是用进口丝,冷卷,之后是受命筛选,100件留35件,其余扔掉,筛选机是我设计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高级弹簧,弹簧常数精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现在出问题的扭簧用的弹簧丝就是日本进口的。见我后传的材质单。

网友(点评):
哪家做的弹簧比较好,能提供一下资源吗? 多谢!

网友(点评):
哪家做的弹簧比较好,能提供一下资源吗? 多谢!

网友(点评):
国外也用铅淬吗?瑞典丝指山特维克?以前只知道他家刀具挺牛。

网友(点评):
高级的都是铅浴,没有特殊办法,瑞典是定做,具体哪个山沟厂做的就不知道了,有些厂子特小,就仨人,找不到,以前找一个德国泵厂,就费了好大力气,鬼子就这德行,工具大虾找米国轴承厂,找不到,我告诉他的,哈

网友(点评):
九九八,能分享下你做的弹簧测试工装吗?我也想做一个。多谢。

网友:
应该是淬火时温度不均匀造成的吧!

网友:
要有扭簧特性曲线图,作为制造检验依据。

网友:
应当是扭簧绕制成型后没有热处理。

网友:
弹簧实物的尺寸精度一般做得很差,看看做弹簧的设备精度能做到多高,再看这个精度下弹簧尺寸参数能差多少。

网友:
好多大侠 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