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杆与板怎么固定比较方便

楼主(2013-09-17):
如图所示,杆一端螺牙部分旋入安装板孔内,但怎么保证杆上的小孔朝向保持一致?
可以考虑不用螺纹连接,但杆需承受约50KG的拉力下与板保持牢固。固定板上端有其它机构已经没有操作空间,从装配体可以看出杆也排得比较密。大家有什么好的结构?

网友:
可不可以先安装杆后打孔

网友:
LZ你这是个夹头吧?
螺纹不靠谱,改成挂台吧!(车台阶挂住,在加个压板)OK!
标注太小看不清。

网友(点评):
如果楼主的板够厚,用挂台。在压板上考虑控定向的方法。

网友A:
首先,如果杆和底板有垂直度的要求,则用螺纹连接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强烈不推荐!!
从图上粗看,你的杆怎样拧进去的呢?没有扳手位啊!

其次,若一定要用螺纹连接,又想保持小孔的朝向一致,建议:先不做杆上的小孔,装一排杆,再打一排小孔!

网友:
可不可以杆端做内螺纹,板后面用螺丝锁呢?杆的圆柱面与板孔之间的间隙控制好,应该可以保证垂直度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挺好

网友(点评):
就应该这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的~背面沉头孔位置应该是够的

网友:
用螺母去锁怎样

网友:
杆螺牙处做光轴加螺纹,光轴与安装板配合,再用螺母拔住锁死,

网友:
方案

个人浅见方案

个人浅见方案

网友(点评):
郁闷,发重了

网友(点评):
貌似楼主用dongst的结构,放螺母的空间不够。

网友(点评):
5楼的更好好

网友(点评):
孔方向的一致性,装配起来比较麻烦。个人觉得设计时要考虑装配,加工。

网友(点评):
按照楼主的意思的话,板的反面有别的机构,没有操作空间,所以这样应该不行,没有放螺母的位置的

网友(点评):
不可以沉头把螺母放进去嘛

网友:
小过盈配合+反面焊接+铣平。

网友B:
配合的方法有很多,关键要做好定位面,以及公差的控制,
另外提醒LZ要考虑放松。。。

网友(点评):
“放松”指拆卸??

网友:
学习了,大家思路开阔

网友:
用螺纹很难保证垂直度的,轴可以做成台阶光轴,轴端有内螺纹,从板另一侧将轴拉紧,要是空间不够就做两块板,一块板装这些轴,转好后再固定到你现在的这块板上。
另外还有个馊主意:索性将杆的螺纹端做长,先拧进两个薄的螺母,轴端加螺纹胶,轴不用拧紧,调好位置后再用螺母紧死。没实际尺寸不过目测你那间隙加螺母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合的方法有很多,关键要做好定位面,以及公差的控制,
另外提醒LZ要考虑放松。。。

sorry ,是防松。

网友:
板做沉孔,板上孔之间位置精度高一点。杆上做内螺纹,因为你不是板上面无空间了嘛,做沉孔是把螺丝放进去,但螺纹孔最好M6以上的

网友:
建议:用异形孔,完了在另一面上背上个螺母。岂不孔的方向定了,紧固的问题也解决掉,还可以负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杆和底板有垂直度的要求,则用螺纹连接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强烈不推荐!!
从图上粗看,你的杆怎 ...

为什么螺纹连接是不明智的做法呀,本人新人。不懂。望指教

网友:
1 杆间距多少? 如果很密,外螺纹改为内螺孔。
2 螺纹改为光轴,光轴长于板厚3——5,装板后尾部旋铆.

网友:
应背面有台阶,才能受拉,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已经有好方法了,将杆加工个扁位,板孔处加个强力磁环将杆吸住,安装板上再增加一块板,该板与杆对应位置加工有一大一小的眼镜孔,将新增的板往小孔方向推将卡在杆的扁位处,达到防转和固定目的,方便可靠。有时间画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2013-12-12):
朋友,把图发上来吧.

网友:
台阶限位加平杯螺丝锁紧

网友:
正面做台,反面用螺母,否则,加工螺纹控制小孔方向一致,太难了,不可靠

网友:
说一种很不合理的方法 直接铣出来就是了 虽然不合理 但是实际中也存在这样的做法 材料损耗率达80%以上

网友:
把安装板的背面铣台阶孔,按上面说的光轴穿过后,再螺母锁紧是可靠而且可以自由调整小孔方向了。

网友:
1.做好限位,装配,背面用螺丝锁紧.
2.如果只是Z+是50kg力,其他方向力较小的话,做好限位,反方向装入,紧配,打紧就行了.
3.如果空间不够或者有其他限制,可以用1或2,增加一块板,最后与你现在的板连接在一起.
4.其他,欢迎补充.

网友:
板上做成倒锥孔与杆配做从板上孔装入固定。

网友:
轴做成带台阶的,孔设计成带扁方的定位,加压板锁死就可以了。你可以参考塑胶模具,带形状的顶针怎么排的。

网友:
打方孔  然后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