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削深孔,请教

楼主(2013-09-17):
本人镗工,所在机床为200镗
昨日加工一结构件,上面有一处Φ80H7mm×400mm深的通孔,粗糙度要求Ra3.2,
手头上只有一根Φ60mm×450mm的单位自制的镗刀杆(强度较差),以及若干白钢刀(牌号不明,估计是比较廉价的那种)。
因为没有镗深孔的经验,在精镗的时候遇到问题,因为刀杆较长较软,所以单刃镗削的时候振刀特别厉害,根本行不通。
之后磨了一把双刃的镗刀,保证两刃平齐,两刀尖的尺寸用外径校到80+0.05mm,进行镗削
结果虽然刚开始的部分尺寸达到要求了,但是越往后尺寸越小,而且粗糙度也很差,刀具刀尖磨损比较明显。
想向大侠们请教下,在不更换机床、工装、刀具的情况下,如何刃磨才能达到图纸要求。

PS:曾听人说过可以刃磨一种“光刀”,在切削量极少的情况下(单边切削量≤0.15mm)来进行孔壁的修光工作,但是没有见过实物,顺便也问下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通孔直接浮动镗刀,光洁度可以到1.2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上图Φ250H7浮动镗,前提是你粗镗时孔位置度要好,浮动镗只能修孔,不能提高位置度

网友(点评):
一直只是听说过还真没有见过这东西

网友:
一般镗深孔的话都用防震杆吧

网友:
我们過到类似情况都用浮动镗刀

网友:
L/D=5倍不算深孔,建议楼主再做个刀杆吧应该可以加工的

网友:
做刀杆时刀方做成车刀方尺寸,再根据工件材质选机夹刀片加工,成本也不高

网友:
浮动镗刀

网友:
买不起深孔微调镗刀,那就买把车床用的外圆成型刀来精镗呗,不贵才两三百块,就主要拿来精镗很耐用的,粗糙度弄得光得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哎,刀杆太细粗镗用焊刀分几次慢慢镗,省得把孔镗歪了。

网友(点评):
比你那个浮动镗刀好用多了,即快还可以灵活运用,只要有刀杆刀柄大孔小孔都好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虽然也想过浮动镗刀,但是单位不可能为了一件活就定做一把刀具。
虽然待加工孔的L/D等于5,但是刀杆本身径深比已经超过7了,所以刚性较差。
已经跟技术员协商过了,只能把光洁度让步到Ra12.5。

网友:
这个加工一般不用镗,用研磨或者衍磨则可以轻松达到。假如明白了衍磨结构的原理,80mm内径可以自己DIY一个达到你想要的“光刀”效果,用它来代替镗刀进行加工即可。先加工一个小圆筒并在筒壁上对称开通槽,然后用2支或更多偶数支、直径略小于槽宽的细长圆柱金刚石磨棒或条油石由内往外平行贴卡住槽,用对称弹簧或液压的方式外撑磨棒或油石(这样加工时它们能够均匀地贴在工作面,并且加工终了时会受到刀具框的精确限制。这样就不需要衍磨机而只用镗床就能加工出精度极高的产品了。加工这样一个衍磨头看起来非常耗费精力,但是一旦你做过一次以后就会觉得比较简单,将来可是一劳永逸哦。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对不起,木有看清楚,老兄的要求其一是“不更换刀具”,汗

网友:
刀磨好,可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