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机床的实际进给F(和转速S)和程序里设定的进给F(和转速S)不一样?

楼主(2013-09-17):
我们这里的产品为流水线生产,为保证加工质量和刀具寿命等,要求所有参数都是固定的,不可轻易调整,但由于数控机床上有进给倍率和主轴转速倍率调整旋钮,操作者为了快点干,总是在加工时偷偷的将倍率调大,一般调到110%-130%(由于不知道过大会怎样,所以操作者一般也不敢调得过大) ,由于你无法时时看着,偶尔惩罚也只能管一时,所以该问题在现场非常难以控制 。
      为了解决该问题,我打算按着操作者的习惯预先将进给和转速调小点,这样在操作者干活时参数就正好了,但直接改程序太过明显,而且操作者会看程序,这样会引起非常大的矛盾,所以打算寻找一种隐蔽点的办法。因此请教:有没有办法,如设置参数等,能让机床的实际进给F(和转速S)和程序里设定的进给F(和转速S)不一样(如虽然程序设置为F0.5,但实际加工当进给倍率按钮为100%时实际机床进给只有F0.25)?

网友A:
可以参数调整倍率无效,始终钳制在100%,倍率大于100%就报警,也可在程序中加入#3004=2,限制倍率开关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数调整倍率无效,始终钳制在100%,倍率大于100%就报警,也可在程序中加入#3004=2,限制倍率开关无效

大侠,“倍率大于100%就报警 ”这个办法好(有时还要调整机床,100%以下的倍率还是希望其有用),需要设置哪个参数?谢谢!

网友:
我们机床有这功能,三菱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倍率大于100%就报警 ”这个办法好(有时还要调整机床,100%以下的倍率还是希望其有用),需要设置哪 ...

参数时间长了,忘了,你们是不是只让操机的修改刀补,其他坐标、程序不许动?

网友(点评):
参数好像是pmc里面的,不是系统参数那些,床子是台湾的,也许有的机床不带这样的功能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这里只允许操作者对尺寸进行微调,不允许操作者修改程序等

网友:
这还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网友:
可以参数调整倍率无效,始终钳制在100%,倍率大于100%就报警,也可在程序中加入#3004=2,限制倍率开关无效

伤情于剑 -1
LIAOYAO -1 鹦鹉哥

网友(点评):
大侠,要发表自己的建议

网友:
我厂是不允许工人改程序或调整进给倍率的,发现了直接扣工资,开除,没人敢乱动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只是罚款,没有因此开除的,所以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B:
设置最快进给速度      按说你的编程速度基本差不多吧   修改了以后切削进给就不会再高了 不过操作者还是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最快进给速度      按说你的编程速度基本差不多吧   修改了以后切削进给就不会再高了 不过操作者还是能 ...

大侠,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程序里面添个语句,如果速度大于多少,那么速度等于原来的80%,这样如何?

网友:
这个只能通过系统PLC来改,一般需要机床厂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数调整倍率无效,始终钳制在100%,倍率大于100%就报警,也可在程序中加入#3004=2,限制倍率开关无效

大侠,您的“#3004=2”建议非常好,我已经在机床上试了,效果极其理想,不仅最大倍率被限制在110%上(不知道为什么是110%),而且比110%低的倍率仍然有效,而不是完全无效。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您的“#3004=2”建议非常好,我已经在机床上试了,效果极其理想,不仅最大倍率被限制在110%上(不知 ...

为什么是110?不应该啊,最好的就是,pmc设置,只要你倍率不在100%上床子就不走了,而且红灯亮,蜂鸣器响,记得那时台湾东台精机的立加,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包扩攻丝回退、机床稼动率和设备按下循环启动的时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110?不应该啊,最好的就是,pmc设置,只要你倍率不在100%上床子就不走了,而且红灯亮,蜂鸣器响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110%,不影响什么,只要能限制住就好。而且低倍率仍然有效,这点非常好,因为经常要对机床进行试验性加工调试,还得经常用低倍率。

网友:
学习中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6-09-01):
这个很简单呀,机床联网监控呀,用上海斑彰的既便宜又好用,监控主轴进给的速度、倍率,并实时写入数据库,可以按年月日等各种方式出报表。

网友:
可以在PLC里限制不能超过100%,超过100%按100%加工。报警程序会停下来,加工中可能会损伤工件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