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拉克加工中心三轴加一轴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3-09-17):
求教!那为大侠知道发拉克加工中心三轴加一轴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了,明天上机去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明天上机去试下

不一样的设备,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详情咨询机床厂家及附加轴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设备,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详情咨询机床厂家及附加轴说明

大侠你好  我今天去试过了,找到了你说的那个8151为什么按1输入不进去呢?显示方式错误。说明书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  我今天去试过了,找到了你说的那个8151为什么按1输入不进去呢?显示方式错误。说明书不知道丢哪 ...

修改参数要在MDI方式下才可以,还有数数写保护置为1。。。。。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劝你不要随便修改了,还有是1815,不是什么81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参数要在MDI方式下才可以,还有数数写保护置为1。。。。。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劝你不要随便修改了,还 ...

好的,谢了啊!数数保护是不是参数保护密码之类的啊

网友B:
我正在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学这个

  哦  有机会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