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运动分析,求助

楼主(2013-09-17):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现象,就是多自由度空间机械臂之类的结构,为什么有的运动起来很僵硬而且到位置了还会发生颤抖现象。像日本的焊接机械臂为什么能够流畅的运行,而且不是很僵硬,而且到位置了不会抖动,感觉就像人的胳膊一样,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属于机械系统动力学问题,不仅仅是机构设计符合要求还要求控制系统的配合,比如到了那个位置就该开始减速。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国内的为什么感觉就很僵硬呢?是不会分析动力学还是控制不行,还是电机和减速机不行,还是机器人本体不行啊?

网友(点评):
动力学前馈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由于我朝过分的相信读书无用论,而这东西经验又做不了,所以没有多少人会做。

网友(点评):
谢谢 frazil大侠的解答 ,我回去看下动力学前馈的概念。一般解动力学不是就是用拉格朗日方程吗?

网友(点评):
一般讲是,但是我很长时间不用了,这段时间忙琐事也都没学,不敢瞎建议。我现在也准备重新捡起来

网友:
这个要设计运动曲线!算轨迹,速度,加速度,跃度。

网友(点评):
这不是班门弄斧吗!

网友(点评):
谢谢了,呵呵,计算估计是必须的

网友:
机械臂大多都属于细长杆的结构,在设计时不单要按照运动学 刚体动力学计算,还有考虑振动问题,因为工作频率已经在低阶模态的范围内了,会引起系统的振动,  就像卫星太阳能电池板的 收放机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解答,振动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电机的振动带起来的吗?还是其他的因素啊?

网友(点评):
启停过程都是属于非稳态,比如一个斜坡函数,脉冲函数,都会产生激励,大侠不敢当,知道就说一点 呵呵

网友:
看到你留言了,大致如此,

就是所谓的‘协调问题’,有专门的课程讲这个的,德国好像有一个软件专门模拟这个的,

所谓的颤抖,就是加速度处理不好,这个与玩凸轮是一个道理,国内凸轮也没有玩的好的,就是加速度、减速度、过渡不好,

这其实也是一个数学问题,

你可以自己列一个方程式,对应一个臂杆,列一个解析方式,给定一个加速度,再变换成减速,就可以计算这个力有多大,力就引起臂杆的变形,反复变形,就形成抖动,

减小这个‘抖动’,一个方式是使臂杆非常轻,假如轻到没有质量了,就不会抖动,当然这不可能的,但可以尽可能轻,就可以采用碳纤维,

再一个就是用合理的加速度,是臂杆‘变形’最小,当其反复变形非常小的时候,其表现就是抖动幅度非常小,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解答

网友(点评):
大侠,硬件上有什么问题吗?比如所减速器之类的,国内的听说不是很过关啊

网友(点评):
精度控制与减速机有关系,运动计算关系不大,只牵扯惯性问题,国内减速机的惯性大,也不利于减小抖动,

网友(点评):
恩,好的,我明白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建议在工程控制中找答案。玩的是传递函数和动态响应曲线。即使是稳态系统也会抖动,需要对曲线里超调量和超调时间进行控制。

网友:
也在此中學習中~

网友:
都是大侠啊,学习了

网友:
经验分享,惠顾你我他

网友(2013-10-30):
如果在本体上没有问题的话,抖动就是控制上的问题,会抖动说明运动规划没有做好,大家去看机器人的时候行家会看机器人一个动作,就是高速人A点走到B点然后停下来,好的机器人在停止后是不会抖动的。所以很多机器人厂商吹自己的机器人多好多好,行家一看就能看出门道

网友:
本人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目前也是在從中學習中

网友(2016-08-08):
控制算法的问题,同样一个本体,用成熟的控制器设定参数就没有问题,而自己写程序开发的就可能会有抖动

网友:
简单说就是在轨迹的每一段速度是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