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装是否可行?请社友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3-09-17):
如图所示,底下是一个安装堆高机驾驶室的工装,驾驶室固定安装在四个定位块上面(底下螺丝锁紧),整个工装靠两圈轮槽在四个导向轮上滚动,要求小链轮可以带动整个工装顺时针转动90度。本来自己已有一套传动的方案,可是领导非要用齿轮咬合的传动方式,上面所述就是领导提出来的:在大轮圈的外围焊上一根根的销轴,然后通过链轮与销轴的咬合带动整个工装旋转。
领导本身不是做设计的,他只是觉得这样应该可行,现在开始画图了,可是还有好多疑问:
1,这样一根根焊接上去的销轴可以跟链轮正确咬合传动吗?能咬合的话,链轮带的动吗?整个工装加上驾驶室有一吨多重。
安装销轴时间距怎么把握。
2,由于只设置单边的链轮带动,这样会不会因为受力不均导致倾覆或另一边卡主?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样的装置可否正确传动。。谢谢了!

网友:
销轴与链轮之间的传动要计算下的,可以模拟下,能否咬合

网友A:
1、工件是驾驶室,份量有限。如果旋转体可以放配重,则驱动件承受力矩会大幅降低。那样可以直接用双附件的输送链和链轮。
2、旋转件结构有足够刚性,单边传动可以;刚性不够就不行。按现在的示意图,保证结构刚性有点难。两边传动合适些。

网友B:
可以咬和。
一般在减速箱设计中,圆柱齿轮啮合的径比到达8就是极限了,在大,对齿的冲击太大,齿根很快就会弯曲甚至崩掉。
不知道楼主这这个径比是多大,而且用链轮,咬合时不像齿轮受力方向几乎是与渐开线基圆相切的,所以对齿的冲击更大了,转动效率也很低,一旦齿变形,很容易打滑废掉。
楼主不妨计算下转动需要的扭矩,再测算下链轮的齿的受力情况,再跟你们领导说说,最好不用这种结构(很奇葩

网友: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件是驾驶室,份量有限。如果旋转体可以放配重,则驱动件承受力矩会大幅降低。那样可以直接用双附件的输 ...

因为销轴是焊接上去的,双边传动,如何保证同步咬合?

网友(点评):
两个主动轮在一根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咬和。
一般在减速箱设计中,圆柱齿轮啮合的径比到达8就是极限了,在大,对齿的冲击太大,齿根很快就会 ...

我和车间的师傅都觉得这结构不可靠,可是领导非得让我那么设计。即使能够咬合,安全性也难保证,还有如何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件是驾驶室,份量有限。如果旋转体可以放配重,则驱动件承受力矩会大幅降低。那样可以直接用双附件的输 ...

彭师傅,问下如果在链轮轴后加个蜗轮蜗杆,能否实现整个装置的自锁?

网友:
销轴是焊上去的。指定会偏,定会与链轮产生较大的接触应力。

网友:
单靠一个链轮和销轴咬合要承受1吨多重量,你的链轮值得要考虑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