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测试了五轴加工中心的精度,求真相

楼主(2013-09-17):
向高人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德玛吉五轴加工中心 是带BC轴的,首先用6MM的新刀,加工X方向15乘以Y15的方柱,柱的高度为30.程序中刀具的DL,DR都为0(就是刀具直径很标准)。然后工件零点不变,用B90,B-90,A90,A-90轴旋转分别加工15*15柱的侧面,都是1MM深,但测量的四个值1.06,1.03,1.045,1.025.原因,1.是不是在对刀仪上对的刀具长度与实际值有2——3丝的误差2.是否为BC轴经过旋转后产生的机械误差。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
按道理来说,刀补值一样,你旋转后加工出来的深度也是一样的,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手工校一下,看看旋转后的误差是多少,加进去就好了,我没干过五轴的,我干的四轴的,我校几个轴的误差是用的三坐标测量结果来判断的

网友:
没玩过5轴,不过看你4个值都偏大了,应该是你加工的问题

网友A(2013-11-24):
如果是手动铣削,可能会出现以上差值,
建议使用M128 M126方式加工一个工件来测量。

网友:
那个 回转轴回转过程中本身就存在误差  的 0。03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手动铣削,可能会出现以上差值,
建议使用M128 M126方式加工一个工件来测量。

m126  m128是干嘛的,没用过,求教怎么用的?谢谢

网友C:
五轴原点要校正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26  m128是干嘛的,没用过,求教怎么用的?谢谢

看楼主的机器:德玛吉五轴加工中心 是带BC轴的,由此猜测应该是 dmu 60~100 monoblock机器
改机器结构是b轴摆头, c轴转台。
M126代码开启时,机器走最短距离,指令从5度走到355度,机器正确执行是走-10度。
M128则可以自动调用刀长,配合坐标,假设工件任意位置摆放(不是C轴圆心),机器可以自动跟随非C轴圆心之下的工件坐标实现刀尖联动。
此时用电脑编程做程式测试,可以获得一些国内手动测试不一样能够的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轴原点要校正一下

是的,但是在出厂时已经校正一次的,安装之后一般也要设置一次,校正其偏差,机器可以自动实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