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功率的计算,求助

楼主(2013-09-18):
    各位大侠、前辈、高手、大神,你们好。
    小弟是电气盲,请教一个问题:前段时间做了台封口机,选用220V IN,36VOUT,10A(参数是上面标示的)的变压器,发热丝材料未知,长900MM,宽6MM,厚0.2MM,其他参数未知(电控组的同事选的,他也不清楚)。通电后电热丝发热很快,不久冒火。于是乎,判定变压器电压太大,就串联一个5欧左右的电阻,电阻不久就热的烫手,电热丝发热有减小迹象,但是还是太热,串联其他数值电阻效果均未佳,因电阻发热严重,可煮鸡蛋了!
    于是,又想出一计,串联一个二极管,此时发热丝总算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不再像烫手的山芋。虽二极管和变压器也有发热现象,但不至于太严重。至此,问题暂时解决了。
    但是这不是最好的方法。疑问有:
    1.发热丝的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跟其长度有何关系?如何确定其实际功率?
    2.变压器的电压是不是过大了,改为24OUT能解决问题么?
    3.变压器输出功率怎样计算?是否等于电热丝发热功率?

网友:
整个限流的

网友:
发热丝的发热功率为:P=U×I=U^2/R
式中:R为发热丝的电阻,U、I分别为施加到发热丝上的电压和电流,I=U/R
R=ρ×L/S
式中:ρ为发热丝的电阻率,L、S分别为发热丝的长度和截面。
准确设计需要知道:
1 发热丝的工作温度和功率:
2 发热丝工作温度下的电阻;
粗略估算:
串联一个二极管后工作基本正常,以此为基础估算:此时系统工作电为半波整流:工作电压U*=0.45×U=0.45*36=16.2V。
可见36V电压确实太高了。

要正确设计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一下就全讲清楚。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清楚,按照大侠所言,我得去了解这种发热丝的功率及其工作温度、额定电压等

网友:
二极管的可靠性

网友(点评):
的确不太可靠,不过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变压器换成调压器,调节电压使发热体达到你要的温度。

网友(点评):
变压器是BK系列的呀,输入输出基本是固定的了,怎样变成调压器?

网友(点评):
用调压器可以调节电压控制电热丝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