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个轴类零件,请教光洁度问题

楼主(2013-09-18):
请教各位师傅,本人新手加工中遇到一个问题,车一个轴类零件,粗车时吃刀深度双边1mm,光洁度很好,然后接着用同一把刀精车,吃刀深度双边0。4,转速增大,进给降低,结果光洁度反而差了好多,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
刀头磨损了~~

网友:
刀出问题了吧

网友:
刀尖磨损了吧,精车刀用油石蹭几下,进给0.08-0.15,切削速度V=130m/min左右,YT15

网友:
刀尖磨损

网友:
粗、精刀分开

网友:
确实,有时粗车后的工件表面跟镜面式的,表面很难发现刀纹!但有时精加工时,表面纹路清晰可见!所以我感觉并不是粗车表面光洁度就差,精车表面光洁度就好,只是粗车时允许光洁度差,而精车后就必须要保证产品尺寸及表面光洁度!所以要干好活,车刀磨削好很重要,这方面应该跟老师傅多学学,毕竟这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以前看到一个师傅讲的,精车时速度过快,进给量小的时候,有可能的你排屑都没来的及断。导致表面粗糙度差
所以选一把排屑比较好的刀试试,再注意点转速。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一把刀先粗车再精车呢?

网友:
粗 精车最好不用同一把刀 粗车刀尖圆角较大 适合较大吃刀量 精车用小圆角的刀 减小进给 提高转数 如果受条件限制不能分刀车 要用粗车刀做精车时要注意精车的余量不能太小进给也不能太小 我说的是一般工况的45# 其他材料做的比较少 经验不足

网友:
哥们你是在加工A3钢吧

网友:
磨刀很重要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材料很软吗?

楼主:
材料是45号钢,没有处理过,粗车很好,就是粗车完留了0.4的余量然后转速打高,进给打小了,表面马上变的很不光滑 刀痕很明显

网友:
我觉得粗精分开是最基本的,再者转速过快是不是有颤刀的可能

网友:
粗车是是挤出来的光洁度,刀已经磨损,精车的时候刀磨一下。

网友:
粗车时候看起来光滑是因为粗车刀具较钝,刀尖部分“挤屑”造成的

网友:
吃刀量大了就光了,这要看你的刀片R角了单边0.4可以0.8

网友:
横槽刀,试一下。

楼主:
单边0.4能保证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