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学习中,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9-18):
继续学习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
指点什么?造型?

网友A:
我不是什么大牛啊~~只是发表看法~~你这个半刨刨的没有意义啊??这个部位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啊?

网友:
而且主视图的台阶有一条线没有画到位~~这个你有个实物照着看才好一点呢~

网友B:
好像图纸有问题,第一张图纸的上面不是有R22,这个尺寸太有问题了

网友:
总之,我觉得没完全表达清楚,坐等大侠指点

网友:
这是干什么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什么大牛啊~~只是发表看法~~你这个半刨刨的没有意义啊??这个部位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啊?

刨了为表达是通孔,就这个目的。

网友(点评):
不是通孔,才需要刨开来表达~

网友(点评):
表达通孔完全没必要剖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图纸有问题,第一张图纸的上面不是有R22,这个尺寸太有问题了

直径22了。

网友C: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要是练习画图,基本完善下吧?有位置公差,没加工符号

你那个马蹄子那少条线

最后你表达问题不清楚,都不知道你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刨了为表达是通孔,就这个目的。

刨开来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要是练习画图,基本完善下吧?有位置公差,没加工符号

你那个马蹄子那少条线

肯定是来学习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要是练习画图,基本完善下吧?有位置公差,没加工符号

你那个马蹄子那少条线

马蹄哪里少了哪根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蹄哪里少了哪根线啊!

打错是多,马蹄子最左侧空开吧。

网友(点评):
马蹄子中空,俯视图,中间应该没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马蹄哪里少了哪根线啊!

既然中间的22孔是直通,你看俯视图的22尺寸不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中间的22孔是直通,你看俯视图的22尺寸不别扭?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后生可畏,原以为讨论机械加工工艺或者设计之类的,原来是探讨绘图神技的。我理解的绘图就是尺寸表达的让人一看就明白怎么加工的,高效简单,没那么多繁文缛节,有的时候视图能两个视图表达清楚的,坚决不用三个或者四个,有时为了让人一眼看懂零件结构,会放一个三维模型图,省着别人盯着图看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