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经常自动退出,求解?

楼主(2013-09-18):
solidworks经常自动退出,求解?  烦死了,没法工作了!高手在哪啊 ?
相信也有不少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A:
要工作,买正版。你就有售后服务的支持了
言归正传,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盗版的时常会有的    有些命令运用不当、指令冲突 电脑配置差的会经常出现卡死的   还是养成习惯间段保存

网友:
电脑配置不够,出现这种状况是难免的!最好习惯保存,或者设置自动保存

网友B:
是不是经常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
有冲突,看看最近更新什么东西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工作,买正版。你就有售后服务的支持了
言归正传,换个版本试试

小公司  还正版  亏的裤裆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经常提示内存不足?

是的 撒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撒 有办法解决吗

windows 7:windows+R,输入“cmd”,在命令提示器中输入“bcdedit /set IncreaseUserVa 3072”即可
如果你的内存在2GB以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运行超大型装配体除外)

网友(2013-10-24):
你换台电脑重装下试一试,如还是这样的问题,肯定是软件问题,有冲突或是破解的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