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成型平行度有没有国标?搞死我了

楼主(2013-09-18):
跪求大神, 钣金成型平行度有没有国标啊?  客户那边要求两边成型平行度≤0.2mm   材料是H62黄铜板 外形尺寸是70*40*2  这个冲压床能做到吗?

网友:
平行度到底是多少?以前发的帖子是平面平行度≤0.03mm 。
首先板材的平行度要好,平面平行度≤0.2mm冲床可以保证。

网友:
这种小件折弯后,让钳工矫正下,拿榔头敲下 0.2mm 应该能过

网友:
0,2的平行度还好啊,关键是送料机构有没有整平功能,

网友:
真没看到有这国家标准
但是板子有个出厂的国标 上面各类公差要求
剩下的钣金不出什么问题就差不多了
(手头就只有这个标准 ,可以到标准分享网下载,其他不锈钢的自己去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