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厂电机故障频繁,哪个解决方案可行?

楼主(2013-09-18):
污水处理厂三箱PAM配药系统(絮凝剂——聚丙烯酰胺),每箱有一个卧式电机加1200的搅拌杆,如下图所示:

其中最左边为干粉投加区(按照比例与水混合搅拌),这一区电机一直在搅拌。

问题:
干粉投加区,第一个区的电机下端轴承更换频率十分的高,而且每次电机故障均是由于下端电机轴承所致(6206);现在我想进行改造:

1、更换下端轴承的种类改为(NJ206 ECP)尺寸各方面都一直,圆柱轴承轴向载荷承载能力是球轴承的3倍左右,这样的话,就改变了电机原有的零件,这样可行吗?
2、外加一个大法兰,像第二个图所示一样,或许能保护电机;
3、将立式电机该为卧式,用蜗轮蜗杆减速箱将电机及其减速机构都改掉。

本人不做设计,所以对设计并不在行,希望大侠能够帮我分析分析这三种哪种最可行,谢谢大侠们!

现有装置;立式电机+搅拌杆

现有装置;立式电机+搅拌杆

现有电机,无框内连接法兰

现有电机,无框内连接法兰

网友A:
1、是不是轴密封不好,干粉进入轴承造成轴承损坏。
2、干粉阻力大选型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轴密封不好,干粉进入轴承造成轴承损坏。
2、干粉阻力大选型不合理。

你的第一点说的确实如此,每次拆下来那个电机与基座连接端面都有很多已硬化的絮凝剂,这个硬化的絮凝剂阻力很大,电机轴承密封只是一个简单的骨架油封,确实会有渗漏的现象。

网友(点评):
轴承前面加密封隔离粉尘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一点说的确实如此,每次拆下来那个电机与基座连接端面都有很多已硬化的絮凝剂,这个硬化的絮凝剂阻 ...

1.单从受力上看,轴承换成圆锥滚子轴承吧,比起深沟球的肯定好用;
2.另外你说电机座都有很多絮凝剂...是有粉尘能漂上来?还是搅拌时候甩上来的?最简单就让轴承远离那个搅拌面,避免这个问题。加长搅拌的轴或者加双层的盖来隔离一下。
以上仅是个人意见。

网友:
1:更换圆柱滚子轴承也可,但其没有密封圈,问题更大;最好将孔加深加大;更换大的宽系列轴承;
2:在轴上固定一个大的法兰盘,放置物料上翻。
这样将会好些

网友:
你这个应该首先解决密封问题。没有解决密封,大量杂质进入轴承,什么结构都顶不住。

网友B:
人说凡是与ZF有关的多是垃圾,污水处理正是。现有电机,无框内连接法兰----就是垃圾设计垃圾。

网友C:
加2或3道密封强化,我们以前做过水的就用一道密封,轴承坏的快,几天就坏了。我自己还想了个极端的方法没实验过,往轴承前面打压缩空气形成高压区,阻止异物进入。楼主能透露一下你的设备能坚持多长时间吗?

网友:
轴承前后装密封圈,再者在长杠在加一个支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说凡是与ZF有关的多是垃圾,污水处理正是。现有电机,无框内连接法兰----就是垃圾设计垃圾。

那大侠的意思是?

网友(点评):
图2是正确的,没有连接法兰就是垃圾设计。是很经典的化工设备。

网友(点评):
我很想这么改(而且图纸都出来了),但是没几个同事支持我呐,我是不是应该坚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2或3道密封强化,我们以前做过水的就用一道密封,轴承坏的快,几天就坏了。我自己还想了个极端的方法没实 ...

加密封肯定不行,电机端盖位置的问题;大约一个月或者长点,最烦恼的是一个电机坏掉会引起整个系统瘫痪,所以即使凌晨出事都得修。

网友C:
如果就是单纯密封引起的问题,可以考虑第二种方案。那个筒子最好不要全密封的,保证强度前提下跟大气相通,一旦有介质漏了直接排到大气里面,防止越积越多最后又堆到电机轴承上了。还可以在法兰下部增加迷宫密封,一旦有东西粘到迷宫环上利用离心力就甩出去了。

网友D:
我原来做的是下面加一个轴承座,轴承用四氟乙烯代替的.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楼主应当试试磁流体密封,或许可以应对超细粉尘

网友E:
个人觉得轴承首先需要保证的就是其密封问题,因为轴承里面一旦有杂质在里面再好的轴承也撑不了多久,因为摩擦太严重。所以建议加长搅拌杆,或者增加一个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做的是下面加一个轴承座,轴承用四氟乙烯代替的.

有相关的图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轴承首先需要保证的就是其密封问题,因为轴承里面一旦有杂质在里面再好的轴承也撑不了多久,因为摩 ...

谢谢,我已经在做最后的设计,然后节后进行测试

网友:
1 粉体或液体类设备,轴承位是要加密封。
2 轴承改为圆锥滚子轴承 角接轴轴承

网友(点评):
如果是飞溅的液体,机械密封时候可用,温度会不会太高?

网友:
有没有想过搅拌杆太长了,动平衡不行,可以将电机和搅拌杆连接换成连接器连接,和楼主第二方式有相同]

网友:
嗯,  把整个电机罩起来,向里面吹高压风,其实风压并不是太大,大气压的2倍足够
在旁边设个风机,风机要离的远一些,保证吹进来的是洁净空气,这个风机叫“密封风机”用管道将净风 引入需要密封的位置
为了避免泄漏出来的风造成干粉扬尘, 可能还得在旁边加个小型的消风用的收尘设备
这个想法有些“奇葩”但如果你是系统工程,这个还是非常可行的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有应用的先例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就是单纯密封引起的问题,可以考虑第二种方案。那个筒子最好不要全密封的,保证强度前提下跟大气相通, ...

水泥设备   煤立磨  旁边有个密封风机  辊子轴承座开孔  与密封风机连接
辊子要静止   磨盘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泥设备   煤立磨  旁边有个密封风机  辊子轴承座开孔  与密封风机连接
辊子要静止   磨盘转动

我前一段时间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容器内是水而不是粉尘。不是那种带压力的水,没有灌满但是是飞溅起来的。采用这种结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水的话 用类似的甩油环 或者离心力 或者迷宫之类的应该比较好 如果压力不大 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图纸不/

图纸有,

网友:
可以改密封

网友G:
电机转速多大?
这种结构不要用深沟球轴承啦,用推力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看你电机转速。注意密封好,不要让杂物沾上以免破坏轴承。
你图2的连接结构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转速多大?
这种结构不要用深沟球轴承啦,用推力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看你电机转速。注意密封好,不 ...

唉,买成了NJ206圆柱滚子轴承,真是欠佳考虑!你觉得NJ206与6206哪种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有,

大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发给我共享一下吗?362623910@qq.com
无限感激

网友H:
呵呵,在设计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工况情况,所以造成了后期事故频发,典型的理想型设计。
        说明在前期方案沟通的时候没有做好。
       至于解决办法,上边的朋友都说了,不再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在设计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工况情况,所以造成了后期事故频发,典型的理想型设计。
        说明在前 ...

我们是使用单位,至于设计过程以及其中的都不知道喔。

网友:
电机密封不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