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个老工程师说螺钉和螺栓连接不同,螺栓要加平垫,但螺钉不用。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3-09-18):
听一个老工程师说螺钉和螺栓连接不同,螺栓要加平垫,但螺钉不用。这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螺钉根部那里有锥度的吧, 要加什么样的垫片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钉根部那里有锥度的吧, 要加什么样的垫片合适?

不是沉头或半沉头螺钉,是圆柱头或盘头螺钉。

网友B:
这选择平垫片不是根据螺丝不一样来确定的吧。我的理解是粗糙的表面一定要加平垫片,表面较好的可加可不加。长孔、螺母处一定要加平、弹垫

网友:
之前这里有人谈到过螺栓和螺钉的受力情况,你可以根据他们的作用目的及受力情况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选择平垫片不是根据螺丝不一样来确定的吧。我的理解是粗糙的表面一定要加平垫片,表面较好的可加可不加。 ...

长(深)孔理解,但是螺母不理解

网友(点评):
螺母不一定非要加弹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