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铰刀铝削缠刀问题,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3-09-18):
有高人指点下铝削缠刀解决的办法。
1.刀具直径18-20.
2.没有内冷(设备限制)
3.转数6000-9000
4.进给900

网友:
转速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转数太高

网友:
单边留0.05,转速最高不能超过6000

网友:
加工余量太小,进给也要加大,转速只取决于机床钢性和夹具夹紧力。也有可能刀具外圆没磨好。

网友: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有内冷的,单边余量0.15-0.25,Vc=200-350,Fz=0.08-0.15;
没有内冷,如何排屑呢?

网友:
你这是不容易断削造成切削缠在一起,因此要加大进给量,降低转速,孔径18的铰削单边余量0.1~0.15,把转速降到4500应该可以的

网友:
刀具问题吧,金刚石刀头的角度很重要

网友:
转速不高啊 金刚石绞刀加工铝转速20000转总归没问题

网友(2022-03-14):
下载还扣了我十威望

网友:
各位大佬好新人报道

网友:
刃口开个断屑槽,6系铝除外